[家电] 求助,小厨宝加热泄压阀出水偏多

楼主(2020-04-29):
才使用了4个多月,最近发现一天加热使用下来泄压阀出水有一百来毫升,明显不正常。是泄压阀出了问题,还是机子问题?京东买的,倒是还在换货时限内。如果仅仅是泄压阀的问题,就申请维修换个阀门算了,否则就申请换货。(主要是换货来来去去要一段时间造成不便)

网友:
京东买的还客气什么,换新的,要不拆开看看。

网友:
正常是不会有水出来的

网友:
估计 是温控出问题了,造成超压排水

网友:
京东买的 那就直接换新吧.

网友A:
正常现象,加热时候水膨胀没有地方去,只好溢流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加热时候水膨胀没有地方去,只好溢流管出来。

如果加热时候有人用水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网友:
温度调低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加热时候水膨胀没有地方去,只好溢流管出来。

正常是没有这么水的,只会有一点点水滴

网友:
最近有没有调整过温度?
调低温度试试,
正常来说,温度越高泄压阀出来的水越多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空气进去了出不来?因为半个来月前换过自来水管。

网友B:
是不是你家自来水压力大了?

网友:
正常,我的空气能也是这样的,加热过程中会有水从减压阀出来,应该是一个原理吧

网友:
正常现象,当热水器里的空气比较少时,水热膨胀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泄压阀动作,稳定了压力,不然会把热水器涨破。
如果热水器中空气比较多时,气体会被水压缩从而缓解罐内压力不达到泄压阀设定压力就不会出水。

网友:
我用兄弟牌都没排过水,还以为是摆设呢

网友:
几年前装了个帅康小厨宝,泄压阀那里漏,换了个新的小厨宝还是漏,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售后上门说我家水压太高,实际我家水压2楼顶太阳能上水都困难,2楼装的AO小厨宝,AO热水器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设定温度比较高,或者用水不频繁?再就是泄压值是否被调小过?印象里我家万和厨宝的泄压阀从来没有排过水啊。按说小厨宝容量有限,泄压阀排水的概率相对要低得多。大容量热水器就不同了,我家阳台的太阳能、电热两用热水器,每到盛夏午后都会排出很多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家自来水压力大了?

压力正常

网友:
泄压阀门有问题

网友(2023-02-06):
刚买了个小厨宝,说明书写着,如果泄压阀出水太多,那是自来水压力超过0.7mpa了,需要在较远距离处加个减压阀。

不知道把进水角阀拧小一点,是否能代替减压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