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乐视2 X620 MTK版 这是不是染了病毒?

楼主(2020-04-29):
         安卓6的,很轻易就ROOT了,不过流量走得比较快。每次安装 软件,都会跑这些广告出来,其他地方到没有。请教这是乐视这个系统的问题,还是中了病毒?将系统内置的程序安装程序删了能解决吗?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类似之前酷派,和绿十字N4s等,有后台系统更新,而且很难找到根源,强刷其它系统无法开机等只能弄回。考虑刷其它绿色版系统,或者把联网尽量关掉,取出手机卡等。

网友:
估计跟 MTK 关系不大,问题出在系统上的份大

网友:
这是乐视后台给你装的病毒.无解.只能换手机,建议换国外牌子,国产牌子多多少少会有这些推送.只是乐视做的丧心病狂.

网友:
以前用360ROOT后。老自己装应用。后来才发现是360ROOT干的。还有一般手机都有更新后门。

网友:
自己刷机可以解决,我的旧已经解决。全部无用的都删了

网友:
我也用这个,弹广告很厉害,已经习惯了

网友:
内置垃圾APP的系统吧,刷一个干净的系统

网友:
曾经拥有1个乐视手机,装应用、推广告,多的让你怀疑人生,手机根本就没法用!

网友(2021-06-04):
弹广告很厉害,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