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测一下usb3.1的固态U盘到底有多快!

楼主(2020-04-29):
最近攒了台二奶机,加装了usb3.1的转接卡,正好把以前做的几个固态U盘测测速度,看在不同接口下,速度如何

本次测试一共3个U盘:
1、2258H+512G L06B MLC + USB3.1桥接芯片
2、2246en+K9PHGY8S7D*2 + USB3.1桥接芯片
4、2246xt+K9PHGY8S7D*2 + USB3.0桥接芯片

测试图依次如下:

两款3.1的优盘,在3.1的接口下,终于可以自由地飞翔,也发挥出了真实力,顺序读写和4k,基本都达到sata3的水平。

3.0的优盘,在3.1的接口下,顺序读写和4k也有小幅提升。

水贴完毕!

网友:
UASP,也就四五百MB/s的速度

网友A:
那么2.0的速度c10的卡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2.0的速度c10的卡一般是多少啊?

一般C10就是10M写入速度,读取25M至35M都有,不超过40M。

网友:
飞一般的感觉,4K太厉害了

网友:
我都是3.0的
懒得买3.1:lol::giggle:

网友:
感觉这个3.1没多大提升啊 跟UASP的3.0有时不是很大 3.1的卡还贵太多

网友:
看到这个速度 ,我只有两个字 我靠 !  好快啊!

网友:
这都可以当硬盘了——不,这比许多硬盘,甚至是固态硬盘的读写速度都快啊

网友B:
4K跑飞了都 都跑到内存了

网友:
我的妈呀,这是u盘吗,2258h的那个就是低端的2263xt直联了,太恐怖了

网友C:
发热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怎么样呢?

那还用说吗,大火炉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K跑飞了都 都跑到内存了

是重刷桥接固件我看到人家的去弄了下,重刷两遍了就会,应该开卡后一遍也会

网友:
老早想试试了有板子没多余的U测哈哈解了一惑

网友:
确实厉害,做个记号

网友:
3.1 gen2标准码

楼主:
搞不清USB协议的命名,常说的usb3.1应该是3.1 Gen2

网友:
用来WTG很不错,就是太贵了

网友:
貌似这个l06b上46en比上58H性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