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体两路独立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20-04-29):
闲着翻出几年前网购的机壳和电源,开始折腾......漏拍了外壳图片了,就选这款,机壳能装得下,5V60A,300W的,改50V可调,

这个必须要改的,拆,拆记录一下,其它的电路修改论坛上有好多,就不不重复了,

改了4个,这几个留着

这个改一下用作作辅助电源

这模块也是几年前买的,改两个,一个5V一个12V,

拆解这个,原是15V1A可调的,不够用,不要原变压器和调整管,改5A保护,用一24V6A的开关电源替换原变压器,
因为我还是喜欢喜欢指针机械表,面壳排版,

内部空间

打孔

USB口和12V输出口

完工

网友A:
表的孔怎样挖的?透漏一下。指针的有它独特风格,就是体量大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的孔怎样挖的?透漏一下。指针的有它独特风格,就是体量大了一点。

开孔器,规格50MM

网友:
指针表显示直观大气,最高和最低容
易分辨,
数字表显示有频繁跳动数字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