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宇瞻PS3111固件明明对了,就是开不成

楼主(2020-04-29):
第一开始能认到,固件号是SBFM71W0,我就刷SBFM71.0,结果就显示第二图,又刷了SBFM71.1还是那样,后来刷的认不到盘,只能短接才行,背面没有闪存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座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重新上电,进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你会有惊喜

网友:
真是太年轻

网友A:
SBFM71有好几个 你可以都试一下  刷到85%了的话可以关机 断电再开机 有可能已经可以了

网友:
85%已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FM71有好几个 你可以都试一下  刷到85%了的话可以关机 断电再开机 有可能已经可以了 ...

但是不行啊,重新上电还是和原来一样

楼主:
没好,还是和以前显示的一样

网友:
好像3个CE的盘不好行 我手里也有2个双贴的6CE盘 死活也是不行

楼主:
大神来解决

网友(2020-08-22):
我的联想sl700跟你的一样,开始的时候用旧版的s11flasher刷到85卡住,提示跟你的一样,后面换了新版的s11flasher刷到100%成功了,重启断电还是不行,只有短接之后才能认到盘

网友(2022-08-23):
联想SL700 ,的确如此,刷成功了,最后还是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