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成功搭了一个ZVS升压逆变器

楼主(2020-04-29):
电路图就是网上一模一样的,刚开始用75n75无法起振一边烫一边凉,然后又换了电动车控制器拆的mos就起振了,测了下驱动波形,40多khz。变压器从开关电源拆的带中心抽头,输出空载300多V,fr107整的直流电,带的是100W白炽灯,掉到230V,变压器和电容很热,不知道为什么。电容就是安规,俩0.33并联,空载电流1A不到,刚开始用1.5的安规,空载电流还大一些,也不知道到底多大合适。

网友A:
波形看起来不漂亮啊
对了你采集是哪里的波形

网友:
我跟你讲吧,懂zvs的人一般都不用安规电容的,耐压高,但是耐硫低,要想提升效率降低发热,你应该选用MKPH电容,电磁炉的电容

网友:
电流挺大的,看来得要一个150W以上的电源才行

网友B:
感觉没有工作在zvs状态  效率只有70%左右 貌似开环的硬开关 效率可以到9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看起来不漂亮啊
对了你采集是哪里的波形

一个mos的G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有工作在zvs状态  效率只有70%左右 貌似开环的硬开关 效率可以到90左右 ...

只要起振就一定是zvs状态,lz用示波器戳mos栅极那一定是方波,输出经lc谐振回路就会转化成正弦,效率低是元件选择不合理,例如谐振电容应该电磁炉电容,变压器漏感要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要起振就一定是zvs状态,lz用示波器戳mos栅极那一定是方波,输出经lc谐振回路就会转化成正弦,效率低是 ...

不就是靠漏感谐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靠漏感谐振吗

减小漏感不等于没有漏感,理想变压器不存在的,lz这个属于简易输出开环zvs升压,可以把变压器看做谐振电感(漏感)+理想变压器,lz希望效率高些输出压降低些,而开环只能提高电感电流,电感电流il=(vinx3.14)x√c/L,由此可知要获得大电流需要增加电压或者增大c 或者减小L,假定电压不变,就需要加大c,l不变,加大c根据f=1/(2π√lc),谐振频率就会降低,变压器涡流磁滞损坏加大效率降低,为了维持较高振荡频率就需要减小L,也就是漏感,这样大的电容c 小的l,适合较高的谐振频率才能大电流低损耗高效率。

网友:
示波器多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减小漏感不等于没有漏感,理想变压器不存在的,lz这个属于简易输出开环zvs升压,可以把变压器看做谐振电 ...

你意思说相同的谐振频率LC组合,L小C大,可以获得较高的效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说相同的谐振频率LC组合,L小C大,可以获得较高的效率吗?

你这样说太宽泛了,都有个条件下,不能绝对化,一定条件下可以这么说,同品牌电容耐压越大容量越大一般esr越小,c大损耗越小,电感假定同样粗细线径,l越小直流电阻越小损耗也越小,但是不锁定条件就不一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说太宽泛了,都有个条件下,不能绝对化,一定条件下可以这么说,同品牌电容耐压越大容量越大一般es ...

我现在推挽升压利用漏感谐振,电容选择35nf了,示波器观测到谐振波形频率不到3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推挽升压利用漏感谐振,电容选择35nf了,示波器观测到谐振波形频率不到30KHZ ...

然后呢?

网友:
漏感好像很大的样子,导致我电容选择的很小啊,电容上的压降就大啊,高达3V以上。绕制变压器有经验不

网友(2021-01-04):
可惜的是输出频率太高,接上微风扇没任何动静,要是有后级准正弦波转换电路更好,转换成20到100赫兹给微风扇调速。

网友(2021-02-04):
        楼上的想法理论上可行,要降到工频以下,那个扼流圈要按比例增大电感量,很大电感才行,场效应管用IGBT,好消息是不需要高频磁芯了,硅钢片的足以胜任,可以用老式日光灯镇流器试试,并且只能做双电感式,因为风扇电机没有中间抽头啊,可以用切换电容容量的方式调速,但需考虑避过频率过低磁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