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推荐一个千兆路由,价位低点的

楼主(2020-04-29):
目前玩的是单臂,用千兆作交换以及ap,目前的这个路由信号不是很好,
K2P太贵了,有没有价位低点,信号好点的千兆路由?不管什么方案,只要求千兆,无线信号好就行了。

网友A: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网友:
试试k2p. b版啊

网友:
100多,200多的K2P你都说贵了,那么其他品牌全新的也差不多这个价格了。

那你只能试试新三了。

网友:
要是不在意断流,内部缩水,用1-2年就坏了就买腾达水星tp
要是非常注重体验只能买华硕网件和linksys
绝对不能买华为和小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没毛病
...

..

网友B:
京东售价110元的 水星 D191G 双千兆路由器 1900M  很合适你
虽然只有3个网口, 但你是用来做纯AP 完全没问题吧

网友:
除了新3,还有竟斗云、歌华链、小娱、大麦。。。。

网友C:
K2P的一般A版本的168左右,B版本的120左右吧,不算太贵啊。

网友:
二手MikroTik的RB951G

二手价格没的说,性能同价位上等,大功率2.4G b/g/n无线网络,五个千兆网络,支持USB

二手的RB751G也可以,处理器相比951慢一点,其他参数几乎一样

951和751都有751U和951U两个型号,最好别买,因为只有5个百兆网口

如果能找到价格合适的RB2011UAS,那就完美了,这个玩意家用简直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售价110元的 水星 D191G 双千兆路由器 1900M  很合适你
虽然只有3个网口, 但你是用来做纯AP 完全没问 ...

关键是信号好不好,比k2p差太多就没意思。能达到85%以上,还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P的一般A版本的168左右,B版本的120左右吧,不算太贵啊。

B版哪里有??PDD全是150以上?

网友:
兄弟们推荐一个千兆路由,价位低点的______留个记号 关注

网友:
博通版AC9刷梅林,信号比K2P还稳,闲鱼65左右可以搞掂

网友:
你的选择只有新3了 ,

网友:
新3是最价廉物美的选择

网友:
谁说只有新3,中兴E8820V2就可以。比新三便宜吧

网友:
新3便宜,不过无线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