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深夜请教大家风机拆解问题

楼主(2020-04-30):
如图,请教大家用办法能取下风机扇叶,谢谢什么。

楼主:
知道的同志说下呗,感谢

网友:
上面没有卡簧么?小绿色是定位块

网友A:
轴头绿色那里没有卡子的话就硬拔吧

网友:
看样子像是上了胶水,先用圆口大力钳径向咬住胶套,再上2爪拉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头绿色那里没有卡子的话就硬拔吧

硬拔应该不是办法,估计要上特殊拉马才行

楼主:
有谁拆过这类型的扇叶,说一下呗

网友:
用吹风机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这是汽车空调风机,我拆过和你这个差不多的,把上面的卡子去掉,理论上使劲拔应该能拔出来,因为扇叶就是插在轴上的,但是特别紧徒手下不来,扇叶的造型也没有可用的拉马。
    我是用双退夹住扇叶,用钳子和钉子砸轴砸出来的,但是冲击造成轴和转子错位,换轴承时把顺道调整了一下转子位置。不知道用吹风机加热扇叶会不会好拆些。    就第一次特别紧,下次就好多了。

网友:
没啥是老虎钳搞不定的

网友:
绿色的是卡扣

网友:
卡口热风枪加温 取下

网友:
用风筒加热,拉出来就好了。这种一般就是一个轴有一个平面,上头胶水或者过盈

楼主:
去马达修理店拆出来了,没有特别的办法,只能加热,把上面绿色那个凿开,扇叶本身并不紧,换了两个轴承,装的时候老板滴了点啥胶水,说是不用上面绿色那个头也很紧,用着先了。感谢各位

网友:
一般有轴用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