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个dc主板,发现12v电压有点低,能改高一点不?

楼主(2020-04-30):
这块DC主板是19v供电的,主板只有一个大4D供电口供硬盘使用,今晚上负载测试仪试了下空载11.99V,带载到6A的时候大约11.92V。
试了下同型号的另一块板子电压12.06左右,
现在我想着怎么把电压稍低的这块板子调高一点,微调就行,调哪里呢?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主板图↓↓↓↓↓↓↓↓↓↓

输入口↓↓↓↓↓↓↓↓↓↓↓↓↓↓

输出口↓↓↓↓↓↓↓↓↓↓↓↓↓↓↓↓↓↓

网友A:
6A负载,11.92还行吧,没超atx规范啊,本身这个接口就是专门给硬盘供电的,哪有硬盘单路12v功耗72W啊?设计就没考虑过你这种大功耗!小主板不错,要不LZ便宜出给我

网友:
不用调,电压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B:
相差80mV没事的把?

网友:
唔。。。你调一下你的万用表,让他看起来是12.00V,就行了

网友C:
6A这么牛逼,我一般超过3A都用外部自己做供电了,想改电压就去找出降压电路修改反馈电阻的分压比  不建议搞,有一定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6A负载,11.92还行吧,没超atx规范啊,本身这个接口就是专门给硬盘供电的,哪有硬盘单路12v功耗72W啊?设计 ...

多谢,我以为低于12V不利于硬盘健康呢,目前接了三块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差80mV没事的把?

一直以为硬盘低于12V供电会不利于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6A这么牛逼,我一般超过3A都用外部自己做供电了,想改电压就去找出降压电路修改反馈电阻的分压比  不 ...

那说明这板子还不错哈,我加电流到8A还可以,测出来电压11.9V,再加1A就不行了,我以为板子挂了,后来一想我19V电源是90瓦的,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D:
真的要调恐怕得电阻、电容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要调恐怕得电阻、电容更换

为什么同样板子,同一个电源,输出电压有差别呢?不换了,我看了下硬盘电压范围12v±10%。在范围内,

网友E:
主板电源是这个精度了,要是还不满意,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F:
太闲了
硬盘的官方手册以ST为例
12V正负5%就行
而正5%是12.6V内。。。
怕个X

网友G:
不用调,如果硬盘启动电压急剧下降,是你主电源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电源是这个精度了,要是还不满意,只能换主板了。

主要还是不太懂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闲了
硬盘的官方手册以ST为例
12V正负5%就行

嗯是的,过后看了下西数和东芝的官方参数,都是12v±10%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调,如果硬盘启动电压急剧下降,是你主电源小了

压降很小,主电源也是压降很小,过了额定直接保护,不急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