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国产套筒

楼主(2020-04-30):
我有一把3/8扭力扳手手柄,想配些常用套筒,主要是自己保养车子和一般业余维修用,想问哈国产套筒有那些比较好用的,烦请推荐一下。

网友A:
数码之家老站的数码值得买里边经常有套装的套筒扳手卖,我曾买到过10件套的才15.8元,是1/2方头的,3/8的记得也有卖的。看了下现在还在时常搞活动,可以去搜索一下看看。感觉现在这些国产的都差不多,质量说的过去。

网友B:
国产便宜的动不动就滑牙。工具别图便宜。特别是电动,扳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便宜的动不动就滑牙。工具别图便宜。特别是电动,扳手类。

动不动就滑牙,豆腐做的?别张口就来,我那个用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之家老站的数码值得买里边经常有套装的套筒扳手卖,我曾买到过10件套的才15.8元,是1/2方头的,3/8的记 ...

就业余做些一般维修应该够用了

网友:
要是在生产线上每天几百几千地打,就算进口的套筒也撑不了多少天,自己在家里业余用用,绝大多数国产的估计一辈子也用不坏。

网友:
一定看套筒的尺寸精确度,查的尺寸不标准容易磨损螺帽也磨损套筒本身.

网友C:
我有一套1/2的老上海沪工的套筒,老货材质好,有没有兴趣?我用不上,便宜拿去

网友:
我买的15.8的10件套牌子是鑫瑞,这牌子并不差,数码之家当时搞活动才卖的便宜,现在搜搜好像要50多。还有绿林套筒在论坛口碑也不错,我早先买的花了29元多,现在看淘宝上才28元多。

网友D:
我买了套加长的,给电扳手用,一定要买质量好点的,不然套筒卡在螺母上你就知道厉害了,一般买黑色的那种风炮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套1/2的老上海沪工的套筒,老货材质好,有没有兴趣?我用不上,便宜拿去 ...

发上来看看

网友:
气动或者风动套筒,杂牌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套1/2的老上海沪工的套筒,老货材质好,有没有兴趣?我用不上,便宜拿去 ...

我扭力扳手杆子是3/8的,用不上

网友:
买这个还不如买汽车保险的时候让保险送

网友:
冲击扳手用的套筒买材质精度好点的,要不真的会卡在螺母上,不好弄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套加长的,给电扳手用,一定要买质量好点的,不然套筒卡在螺母上你就知道厉害了,一般买黑色的那种风 ...

赞同,风炮用的那种磨砂黑的好用,我买的南豫的很好用,原先买的世达手动的电炮上几下就完蛋

网友:
世达的你看

网友:
你这个是手动用的,我也搞了两套套筒,一套是电板手专用的,黑色的,一套是手动杂牌的(各个牌子凑成一套)

网友E:
世达材质这么差?

网友(2021-10-09):
引用 网友E:
世达材质这么差?

手动的电扳手用肯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