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聊拆了个澜起(灡至)方案的寻星仪。ibravebox V9 finder meter

楼主(2020-04-30):
DVB-S2解调器为 M88TS6011
cpu是 m88cs8051T
反应比较快,支持dvb-S/S2 abs-s信号, 支持AVS+和H.265硬解码

楼主:
按键比较硬,其他还好,未找到信号又有高频头接入时,上条信号固定显示60%,如果高频头坏了,则上下条都显示为“0”,以此可以判断高频头好坏

网友A:
avs+出来的时候就没玩了

网友:
这个还是挺便携的,当年自己用个小接收机加笔记本和电视棒去调,得带一大坨东西~

网友B:
很少用了,半废品了(用着D一5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s+出来的时候就没玩了

这个支持avs+,但不支持AVS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少用了,半废品了(用着D一520)

520比这个便携和灵敏,但我这个便宜

网友:
很少用到的东西。我调自家的锅,拿移动DVD和接收机,拉220V电线麻烦。

网友:
以前只是耳闻如今目睹

网友:
现在这东西真方便,当年是把14寸电视搬到6楼顶,后来100元买了一个4寸黑白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