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望远镜,电子词典,音箱,路由器,鼠标,还有钱包,挎包等

楼主(2020-04-30):
保温瓶,保温效果不太好,当成普通水壶也行,不锈钢的。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电学试验箱,中学生学习用的,有各种元件和线路用于测试,了解电路原理。10元。
望远镜,30元。规格:视场角:7度。8*21,122米到1000米。有包装,有说明书。笔记本散热器,10元
电子辞典,128M,可存储MP3音乐,可播放MP3音乐,8种辞典,还有很多唐诗宋词之类的。也可以当成科学计算器用。60元。

电饭锅30元
多个漫步者,京华等品牌低音炮音箱。完全好用无故障的30元一套,有小问题的(比如大喇叭的中心杯戳破了),小音箱的面罩破了,或者有点噪声的,20元一套。
USB口取电的小喇叭,2个喇叭立体声的,4元。
移动硬盘盒子,带5A2V的电源和数据线。20元。
很不错的大钱包,可以装手机和很多银行卡。10元。
很漂亮的背包,挎包,男士女士都可以用。10元一个,成色很好。
不锈钢保温瓶,保温效果不是很好。5元。
剃须刀,多功能,可充电,带充电器,好用无故障。30元
不锈钢餐盘,直径大约21厘米,有8个,总共只要20元。重量1380克(全部)
笔记本散热器,10元
带充电线(TYPE C, 安卓口,苹果)的充电宝,不知道多大容量,保证好用!15元一个。
体重秤,好用!带电池。很准确!10元。玻璃的。邮费10元。
SONY 笔记本的电源,老式的,16V, 10元。IBM笔记本电源,老式的,14V,10元

保温瓶,不太保温了,当水壶用。5元。
钱包,可以放一个很大的手机,很多银行卡。10元。成色好。
圆筒形状的音箱,5元。大音箱,20元一套,低音炮。好用!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HP 6530S笔记本,采用2代内存,T5670/4G/160G/D刻,电池可以应急。光驱好用。屏幕换过,B壳有更换过的痕迹,因为更换屏幕,B壳边角局部有开裂,不过不影响使用。带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包。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运行顺畅。价格:230元,运费15元。

大量无线路由器和光纤猫。
3. 多个无线路由器。最便宜的是单天线的无线路由器,150M,只卖5元!是的,就是5元,不带电源。带电源加5元。54M的DLINK DI524也是5元。

4.双天线的,10元。150M,300M
5.三天线的无线路由器,15元。
6.光纤猫,最便宜的光纤猫只要10元!是有线的,不带无线功能。 其他的都带无线功能,光纤猫15-25元不等。保证都是好的。
7.有线路由器,4口的,5元。8口的,10元

电竞专用高档游戏鼠标。功能多,外观漂亮,而且特别结实,有的带金属底座,价格在20~15元之间。

普通名牌鼠标,5元一个,保证好用!

外观很漂亮的SONY笔记本,320元。运费15元。双核E-450/4G/250G/D刻,无任何故障,有HDMI,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运行顺畅。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包。

显卡,20元一个,带HDMI口,还有一个静音显卡,GT610,45元,1G显存。GT240,20元。512M
各种台式机电源,20元一个。好用!小电源,5V,6V,7.5V的,3元-4元一个。HP笔记本电源,3.7A,19V,里面带针的,22元一个。
笔记本串口硬盘,160G:20元。250G: 40元,320G:50元。都带WIN 7系统和常用软件,已经做了WIN 7 64位系统镜像,只要连接上电脑就自动启动解压,自动安装驱动。非常方便。当然你自己做系统也可以。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漫步者音箱,30元一套。还有其他小音箱,10元一个。都是好的。MICROLAB 名牌音箱,音质非常好,50元,运费20元。
台式机串口硬盘,250G:20元,320G:25元,500G:50元,1T:100元。都用HDTUNE测试,慢扫全绿。
网吧头戴式耳机,10元一个,效果好。

网友:
能看清百米外大胸妹子罩杯的望远镜,这标题要改一下,小心被关进小黑屋。

网友:
台式机串口硬盘,250G:20元,老机复活。

网友:
百米外大胸妹子呢?

网友:
大胸妹子在哪里?
上个图片看下

网友:
100米可看清对面妹子胸罩罩杯,500米可看清窗台养的什么花。一公里可看...

口说无凭,上图片

网友:
电学试验箱,中学生学习用的。10元,包邮吗?不包的话多重?

楼主:
把音箱整理了一遍。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没有任何问题的漫步者低音炮音箱30元一套带音频线。
没有任何问题的,京华低音炮音箱25元一套。带音频线。三诺低音炮音箱,无任何问题,但声音不是很大。20元一套。
外观有点小问题,但音质很好的漫步者音箱20元一套。小音箱的面罩破了个洞,大喇叭的中心环瘪了,烂了点。其实也不影响外观,因为放在下面看不到。
创新自由风低音炮音箱,稍微有一点嗡嗡声,一般注意不到。小音箱不在了,临时改造了一个红色的小音箱。音质不错。15元一套。
红色的圆筒形小音箱,5元。
漫步者R311T(银色表面的)低音炮音箱,低音出不来,而且大音箱很重,所以大音箱就不发货了。卖配套的壁挂式高音音箱一对,10元。经过改造可以配套我其他没有高音音箱的低音炮音箱出售。
有点嗡嗡声的漫步者x101v音箱,只有一个大音箱,没有小音箱10元。
MICROLAB M-200名牌音箱一套,音质非常好。50元

网友:
100米可看清对面妹子胸罩罩杯,你们信吗,反正我不信,除非上几张测试样张,这样才会更有说服力。

楼主:
各种音箱,还是比较超值的。欢迎选购。

21厘米规格的餐盘,如图,形状象飞碟,工厂,学校,机关食堂用来盛菜的。3元一个,总共8个。质量很好,不锈钢材质。还比较厚。

网友:
望远镜包邮不?广西

楼主:
电学试验箱卖了。带充电线的充电宝还有一个。
台式机500G硬盘卖了
其他继续

楼主:
低档显卡,20元一个!还带HDMI接口!GT240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MICROLAB名牌低音炮音箱,成色好,音质好,无任何问题。50元一套!运费2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4个250G的台式机机械串口硬盘,无警告无任何瑕疵,使用时间一万多小时。价格20元/块。不讲价。
1T台式机机械串口硬盘,有05,C4两个警告,满扫全绿。好用,通电时间一万多小时。10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笔记本硬盘,160G,250G,320G, 20元,40元,60元。
四根AMD专用内存条,DDR1333,三代,2G一根,10元!
只适合AMD CPU的主板,据说跟内存的规格有关,什么4BIT,我也不太懂。在我的电脑上是正常工作的,无任何副作用。特点是价格低。

网友:
楼主要搬家吗这是

楼主:
还有大量VGA,DVI线,连接电脑和显示器用的。3元一根。
台式机,显示器的电源线,两种接口都有,3元一根。

PS/2口的键盘,键帽可发光,非常漂亮。10元一个,无任何故障。
USB口的鼠标,好用无故障。竞技专用鼠标,质量好,寿命长。手感好。10元一个。

硬盘串口线,连接硬盘和主板用的,1元一跟。
网线,RJ45口,好用!成品线,2元一根。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望远镜,360游戏机已经卖了,其他继续。

出售大华硬盘录像机,监控上用的。好用,100元。里面有个500G的台式机串口硬盘。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继续出售!

有台式机硬盘,机械,串口,250G,20元个 ,满扫全绿!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连警告都没有!通电时间1万多小时。

楼主:
清华同方电脑音箱,音质还不错。是电脑配套的音箱。带音频线。无故障。价格:10元。运费:9元。USB取电的小音箱,好处是不用专门控制电源开关,电脑开了就自动工作,电脑关闭了自动关闭电源。3元

漫步者R231T配套的平板高音音箱,适合挂在墙壁上装饰。一对10元。运费8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