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T型dac与arduino并口

楼主(2020-04-30):
自制的电阻型dac,具体原理上网查询吧,
我这个只有6个输入端,所以分辨率只有64.
原理很简单,就是找合适阻值电阻难点

那么arduobo的uno有没有并行输出呢,应该说真正的8位并口输入、输出基本没有
我不了解其他单片机,其实并行端口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虽然串行越来越快

试了一下要是用uno的端口D,会有这种很规律的脉冲输出干扰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是什么干扰呢,是计时器的输出信号,难道这个信号一直有吗?
那以前做的那些应用中怎么没发觉啊

我对uno的本质也很不了解,说不清原因,有没有专家给解释一下

网友A:
R2R 做的dac,可以做个8位的玩,6位有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R 做的dac,可以做个8位的玩,6位有点少

因为我的端口只能有6位,所以做了六位,是有点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端口只能有6位,所以做了六位,是有点低

R-2R架构还可以做步进衰减器,把MCU的IO口设置为推挽和高阻2种模式并强制固定为低电平。去掉R-2R网络的接地点,往接地端直接注入音频信号,就可以在输出端得到受控信号。如果全部IO都是高阻态,输出信号无衰减,越高位的IO变为推挽输出,就会旁路越多分量的输入信号,输出信号就变小。以后这个你也试试。

网友B:
你整一个74hc595 再接8个电阻 要方便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整一个74hc595 再接8个电阻 要方便不少

我要的是速度啊

网友:
595速度也不慢吧,12MHz时钟速度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