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SKKT可控硅怎么用?怎么测?

楼主(2020-04-30):
在网上买了几颗西门康的SKKT60/16E,从图上看是两个单相可控硅的组合,我测量G1到K1,G2到K2之间是25欧左右电阻,但是向普通可控硅在G上加高电位并不能让12和31导通。
请教:
1:这种可控硅模块可以当普通可控硅用吗?怎么用呢?
2.2和3用了一个铁片短接,这个短接是什么意思呢?有啥用?
3.能用万用表测试这个可控硅的好坏吗?怎么测呢?

网友A:
看着像旧的,坏了吧,两单向的拼成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旧的,坏了吧,两单向的拼成双向的

买了一盒5个全是新的,不过不晓得好坏,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B:
铁片短接的2 3脚相当于两个单向可控硅组成一个双向可控硅,查查这玩意的pdf看是不是触发电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片短接的2 3脚相当于两个单向可控硅组成一个双向可控硅,查查这玩意的pdf看是不是触发电压不够? ...

触发电压和平常的差不多啊

网友C:
这类可控硅是大型电池车充电器上用的,触发信号决定供电能量

网友D:
1,可以。
2,变成双向。
3,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可控硅是大型电池车充电器上用的,触发信号决定供电能量

请教这个自己要用的话怎么设计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可以。
2,变成双向。
3,不能。

请问怎么才能测试好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