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车的左把手开关,感觉好山呐

楼主(2020-04-30):
这是个从电动车上拆下来的左把手开关,记得是雅迪车上的

整体外观
上面共有模式、转向灯及喇叭3个开关/按键

车把穿孔

底部
看模具标应该是09年1月后出厂的

9针不防水接插件

输出线用扎带防扯

开拆了
这是节能、运动的模式选择开关,键帽侧面有螺丝固定

拆掉外壳两半的固定螺丝

这就是模式开关内侧

把动触点模块掏出来
弹簧和钢珠是定位用的

静触点模块是卡装的

静触点

外壳上的定位圆凹

另一半

转向灯开关

和模式开关类似的设计

静触点3个

喇叭按键

内侧用胶固定的

全家福

虽然是简单的玩意,但大大小小的零件还不少,就是做工好山呐
要不要装在偶灾难深重的渣渣车上用来控制灯具和喇叭,但还另要配合加的东西太多,还要装电池,感觉是捡葱买肉不划算呀

网友A:
做工山寨
确实如此
沙发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成本导致的

网友:
粉碎性拆解,不错~

网友C:
各位大神每次想打分都提示超出分数
怎么做到的呢,网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山寨
确实如此
沙发

就是,感觉很不耐用的样子

网友D:
这不算山了。没有最山,只有更山,山到拆出来就装不回,因为零件碎了

网友E:
我觉得都是能凑合用,像新国标电动车,尽量买没有减振器简单结实,转向灯和中控锁可以省掉,自己买把车锁,喇叭换成车铃凑合。

网友F:
这玩意都不防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成本导致的

没接触过好的,不知道长啥样

网友:
看起来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神每次想打分都提示超出分数
怎么做到的呢,网赐教啊

多发拆机帖,毕竟大家都喜欢
不过累计24h也只有100M的额度(疑是),很容易超

网友:
确实山哈哈,貌似不防水

网友:
国内电动车应该就是这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算山了。没有最山,只有更山,山到拆出来就装不回,因为零件碎了 ...

这么惨呀,全回料产品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成本,而且也没必要做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都是能凑合用,像新国标电动车,尽量买没有减振器简单结实,转向灯和中控锁可以省掉,自己买把车锁, ...

干脆骑自行车算了,锻炼锻炼,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都不防水么?

不防水,没一点防水结构

网友:
开关看着真简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