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电容的标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30):
黄色的应该是电容,但标识完全看不懂!
请教,专家们,这电容上的标识说明的什么?

网友:
容量1微法,耐压630v直流

网友A:
MFD是英文microfarad微法拉的缩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MFD是英文microfarad微法拉的缩写

的确如此,630W.VD.C即:630W(工作)V(伏特)DC(直流)~英文标示,相当于国语:直流630伏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