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达人们,这个怎么修

楼主(2020-04-30):
玩具示波器自制电源
电线质量太差,从根上断了

藕断丝连,怎么修?

网友A:
绿色,按方向拧90度,在红色方向处,AB胶粘牢,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按方向拧90度,在红色方向处,AB胶粘牢,修好。

没看明白,怎么扭,不是接触一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怎么扭,不是接触一起了

怎么扭,不是接触一起了
不这样扭,是会接触不良、、、、鸟。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山寨的
正规的,必须是硅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扭,不是接触一起了
不这样扭,是会接触不良、、、、鸟。

不扭,直接上胶好像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山寨的
正规的,必须是硅胶线

哈哈,我现在也知道了,当时看这线就不行,没想到这么快就完蛋了

网友:
第一种:买个相同的接头直接换上去
第二种:如果还能用不想换的话用热溶胶固定一下就行.

网友:
用刀划开插头塑料,重新焊接,然后热缩管或热熔胶包起来。

网友C:
如果导电线未断,直接用AB胶或热溶胶加固。如果线断了,就麻烦点了,要焊接回来后再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导电线未断,直接用AB胶或热溶胶加固。如果线断了,就麻烦点了,要焊接回来后再加固。 ...

没断啊,胶好像不耐用吧

网友C:
如果这样处理,再也不会再在这个位置断了,只不过样子有点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处理,再也不会再在这个位置断了,只不过样子有点难看。

哈哈,我试试,多谢

网友:
作坊再生料,将就的话双面胶一裹套热缩管还可以的,最好买手提电脑电源线换掉。

网友:
换头吧,不贵

网友:
找个插头换上去好了,线都不要了,都是回收料做的垃圾线,不值得修。

网友:
都是废塑料做的,换线吧,要不以后还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按方向拧90度,在红色方向处,AB胶粘牢,修好。

这样的材质趁早废弃,换一条带插头的线才靠谱。

网友:
这材料是相当环保的啊!

网友:
把插头黑色部分切开,换一根好线,打点胶粘上用热缩管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