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摄像机HC-30E不开机故障一列

楼主(2020-04-30):
故障现象:机器加电电源指灯不亮,拆机如图。首先要判断不开机的原因,依次确定故障产生的大致范围。拆开外壳测量直流7.9V已经加到主板,所有保险电阻没有问题。再用排除法逐个分离主板上的排线,加电试机。当拔下液晶屏排线时,电源指示灯亮起,但带仓加载速度非常慢可以加载到位,磁鼓旋转速度也很慢,试着按快进和倒带键(用遥控器)都有加载动作,却不能正常工作很快保护性停止。初步判断是屏供电电路引起的不开机故障。维修重点在屏供电电路,测得+15.8V只有+4.75V,供给鼓电机和主导轴电机驱动控制电压+13.5V电压也变为+4.75V,进一步查看为提供+15.8V和+13.5V电压的Q2407已经击穿。焊下Q2407后,+4.75V恢复到+5V,外周电容没有短路,液晶屏及排线没有短路现象。更换Q2407故障排除,摄像机恢复正常工作。故障分析:此前机器拆开过,液晶屏排线在安装时对位不准确,引起排线与插座间内部短路造成的。图片没有照到所坏元件位置,这些是拆机时照片,后再上图。

网友:
牛X大神这都会找毛病修好。

网友(2022-09-06):
真乃神人也!

网友(2025-01-12):
请问索尼的机器没有电池如何使用外部电源供电,可调电源供电提示使用原装电池,让后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