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分享本安型低功耗测试专用直流稳压电源(CC+CV)

楼主(2020-04-3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直流稳压电源是每位硬件工程师必备的利器。普通应用里,唯恐电源的最高输出电压不够高、最大输出电流不够大。但是调试一些低功耗、低电压、娇贵的电路时,普通直流稳压电源就成了一大杀手。先接线再开机/关机,烧毁电路(开机关机有过冲);测量时表笔不小心触碰短路某些管脚,烧毁芯片(电源输出电容储能太大)……
针对这种需求,我设计了一款本安型低功耗测试专用直流稳压电源(CC+CV)。如下图所示:

简单描述一下原理:
1-用微型变压器或普通开关电源供电都可以
2-输出的最大电流由LM317T及其输出端串联的电阻确定,计算公式是Io=0.05mA+1.25V/R,R的单位是kΩ
3-输出电压由7805/LDO与输出电流确定。
4-当输出电流小于设计的最大电流时,输出是一个恒定的电压源
5-当输出电流接近设计的最大电流时,输出电压会随着电流增加而下降,直到短路时降为0V,此时短路电流就是最大电流
6-由于输出滤波电容很小,只有1uF,储能非常小,所以即使输出短路,也不会有电火花和过热——所以这是一款本安型电源
7-我一般用到3mA最大输出电流。由于输出电流很小,所以娇贵的低功耗电路可以随便到处短路,不用担心烧毁。因为再脆弱的芯片管脚,也不会因为这个小电流而烧毁。
8-如需要较高电压的恒流源,可以在D1左侧跟GND之间增加一组接线柱。它的最高输出电压大概比输入电源低一些,很方便测试LED灯串。

这种电源制作时,可以拼板,一次做几块,分别设置不同的输出电压和输出限流,通过不同接线柱引出。避免用电位器调节电压电流会带来的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