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弹弓玩玩基本成型了,

楼主(2020-04-30):
闲的没事做,做个弹弓玩玩基本成型了,不知道会不会违规…………10mm厚铝板做的,木头部分也是要换成金属的,暂时先削一块木头试试效果

网友:
你这才是一个扳机,杆子和枪托在哪呢?

网友:
这是撒放器

网友A:
看橡皮筋不粗,应该没超过1.8焦耳,目测不会坐牢

网友:
玩到最后你会发现无架才是真爱……

网友:
违法,机械蓄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橡皮筋不粗,应该没超过1.8焦耳,目测不会坐牢

他这个皮筋是给扳机用的,抠完扳机靠这个皮筋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