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重庆山城智能膜式燃气表改USB供电

楼主(2020-04-30):
家里的燃气表用了两年,

用碱性电池,大概每半年换4节;

用碳性电池,一年不计其数

用镍氢充电电池也坚持不了几天

电压到4.8V左右基本就停电断气了

本着折腾的原则,打算用U口充电器+升压板为其供电

↓马家老店淘来的升压板,好像2.9元/片包邮

↓SUB线、升压板、废弃MP3外壳

↓各种切割后组装

↓输出尾端打算用两个金属触片固定在表的正负极,用电池卡住,与电池间隔着绝缘片

↓考虑到用旧电池会有漏液的危险,就改用4个占位桶

↓调试好电压

↓装在表上

↓电池盖边角剪个豁口

↓接上电源,表完美工作几个月

↓停电时可改用移动电源供电,不影响炒菜

改装完毕,总费用十元以内

请教一下:
   在使用品牌的质量可靠的U口电源前提下

   1、这种供电改装可有较大危险?

   2、是否需要增加输出保护?如何增加?

    谢谢!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
燃气公司省事了,曾加客户的费用。

网友:
燃气公司安全检查又换回来…

网友A:
燃气公司是不允许改装燃气表的!燃气表电池盖板还开个洞,燃气公司来查会叫你恢复的。

网友B:
每年燃气公司都会检查,这样折腾有点麻烦,要是做成全放入电池槽的才方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年燃气公司都会检查,这样折腾有点麻烦,要是做成全放入电池槽的才方便吧 ...

单锂电升压就好了,做两个,一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公司是不允许改装燃气表的!燃气表电池盖板还开个洞,燃气公司来查会叫你恢复的。 ...

这种改供电,理论上不算改表

网友:
为啥我家电池坚持了1年

网友D:
既然采用拖线方案,还用什么占位筒啊,将外接电源的铜片直接插入电池仓相应正负极处不就行了。用市电了还要再用升压,这样做又是何苦呢?真非要动手改一改的话,两串14500锂电池直接用或者单锂+升压不比现在美观、简单得多?
总觉着燃气设备旁边整体插着个电源适配器不是好办法,几毛钱一节的5号电池没必要省着用吧。再就是很纳闷楼主家的气表怎么这么费电呢,记得我家老房子换了气表好几年都没有换过电池。当然现在的房子气表都装在户外了吧,也没有自己DIY的机会了。

网友E:
我家的3个南孚电池,用了5年了,还没有换过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采用拖线方案,还用什么占位筒啊,将外接电源的铜片直接插入电池仓相应正负极处不就行了。用市电了还要 ...

由于结构问题插铜片被舍弃了
手上有升压板和占位桶才用的这个方案
确实不如14500和改个手机充电器的方案好
几毛钱的电池撑不到一个月
之所以这样费电,有可能是距离接收主机距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锂电升压就好了,做两个,一个备用

14500方案确实不错,无奈手上没有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3个南孚电池,用了5年了,还没有换过电池。

我小区这批表,用南孚没有撑过半年的

网友:
外部应该没有防爆要求,燃气公司应该不会过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改供电,理论上不算改表

兄弟,这个要燃气公司说了才算

网友:
一般的碱性电池可以用一年,南孚估计可以用2年吧……

网友(2023-10-04):
引用 网友D:
既然采用拖线方案,还用什么占位筒啊,将外接电源的铜片直接插入电池仓相应正负极处不就行了。用市电了还要 ...

这个真不是几毛钱电池的问题。改用电子燃气表后,小卖部几毛钱的电池都没有了,1元1节,两三个月就没电。要用的时候发现没电才抓狂。我也想改,用充电宝直接接正负极不行,还得用升压电路到6V

网友:
占位筒不错,哪里买的?
我看你不用占位筒也可以,用两个薄薄的铜片焊上细线,塞到电池触片的后边,向里弯转,线不粗,从电池盖卡口位置引出来应该没问题,

升压电路前端接个锂电池,再弄个TP4056充电板通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接电池=3.9v,不间断

网友:
估计没什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