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s2接口的键盘上的多的4个按键如何检测 设置

楼主(2020-04-30):
就是小键盘区上面的那四个按键

这个键盘的插头是标准ps2圆口
用键盘检测程序完全没反应 按了一点反应没有 别的按键可以用 图上是按下字母键v的测试结果 用其他软件比如游戏手柄检测软件也不行
这个键盘只是接到了一台有ps2接口的电脑上了 电脑和键盘原来不是一起的

网友A:
设置不了,你的键盘不支持按键宏,而且按键还是绑定了联想的预装软件,那个软件还是WindowsXP用的

网友:
:Strive::Strive::Strive:这古董了吧,洗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不了,你的键盘不支持按键宏,而且按键还是绑定了联想的预装软件,那个软件还是WindowsXP用的 ...

能设置成其他软件或者系统用的快捷键吗 我不会用这个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不了,你的键盘不支持按键宏,而且按键还是绑定了联想的预装软件,那个软件还是WindowsXP用的 ...

我想把那4个按键的其中几个设置成录屏软件用的快捷键 以后就方便了

网友B:
需要驱动,去联想网站找找。我找到了,链接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驱动,去联想网站找找。我找到了,链接在这里。

想设置成快捷键 不用原来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那4个按键的其中几个设置成录屏软件用的快捷键 以后就方便了

放弃吧,你这个键盘不支持按键宏,更不要说自定义了........
而且又是薄膜键盘,拆开改飞线也没这可能性

网友A:
说白了,你现在用的这个键盘多出来的键,功能都是固定死的,直接把映射的信息烧写在主控里了,没办法更改的,
最关键的是也不知道它映射的是哪个键或者几个组合键,只有装上适配好的软件才能起到作用
如果你非需要自定义这个功能,去换个雷蛇或者罗技之类支持宏定义的键盘或者鼠标,按键映射可以随便改,甚至可以改持续次数(不过你还得在Windows平台上把对应的控制平台的软件安装好,设置完成后把宏保存在鼠标里存储器上,然后才能在你现在用的这个系统上发挥作用,不然还是原来的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你现在用的这个键盘多出来的键,功能都是固定死的,直接把映射的信息烧写在主控里了,没办法更改的 ...

映射已经确定不是某个按键或者组合键 因为用软件检测不到
可能像其他键盘的音量 电源按键什么的 是走的特别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