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鸟枪换炮,ROG。挑战M2固态硬盘,2246en主控,东芝0DDL颗粒,256G一次成功

楼主(2020-04-30):
全新的M2主控板,裸板没有主控和缓存,需要自己焊接,考验手艺和设备。焊接主控和缓存,2246EN,和三星256M,已经植球,直接开干。

没有开卡转接板,直接安装在主板M2插槽上开卡,灯光亮起的一瞬间,心里踏实了一些。

注意M2接口不支持热插拔,需要断电。颗粒焊接前需要先测试缓存,以防止缓存不良开卡失败。

通电识别,一切正常,能识别到1024就可以测试缓存了。选择缓存型号参数,保存,test,绿色圆圈就是通过。

颗粒选择的是东芝的0DDL,来自万能的某宝,两片256G,短期内够用了。颗粒因为是自带的高温锡,需要大风量多吹一会。

焊接完成,凉凉装机。
M2的板子就是小巧,比sata固态又提升一个等级。
这个主控板支持2242,2260,2280三种尺寸的,需要小的掰断pcb即可。
当然,小的转大的也有转接板可以用,设计还是很难不错的。

终极一步,上机开卡。

识别正常,必须确认ce是否都正常识别到才能开卡,否则会失败。

开卡成功,直接跑分测试一波,这是和原机自带的三星750对比的,速度还是不错的。

至于温度和稳定性,有待系统安装后长期测试和观察,期待给力。

关于固态硬盘开卡大家可以关注方力家的qq群,这个颗粒就是方力的,有比较详细的教程和指导,有问题可以共享解决

网友:
我也有个建兴的原装盘 肾虚了

网友:
这颗粒快是快,就是ECC飙升,看着怕

网友A:
东芝15nm会漏电,用久了ecc会狂涨,Taiwan产地的还好,要是China的就根本没法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芝15nm会漏电,用久了ecc会狂涨,Taiwan产地的还好,要是China的就根本没法用了 ...

DDL DFL都漏电,用久了JP TW产地都涨....

网友:
这芯片我用了几块盘了(2块2246的NGFF、2块群联NVME),最近刚用ZETA的板子又做了一块500G的,2片TW,2片CN。
手上几块盘慧荣的ECC值确实都有升的,不过增加的速度还算好(包含带CN片的那块盘),群联的除了写入掉速其他没什么(这是群联PS5007的锅)。相比Sandisk的15106,19NM的片,0DDL的速度慢些,不过ECC纠错次数的增长也相对慢些。就家用环境老化速度来讲没事啦。
手上真正ECC能算得上飙的,1个是SanDisk的15106这个片,另一个是镁光的BX100,16NM的MLC。然而这两块盘虽然ECC飙的快,不过家用写入少一样未见流失数据的,就连读取速度都未有影响。
一块30多个平均PE的0DDL的盘,断电放1年读取未见明显卡顿。不用太担心。

网友:
关于产地问题,我在用ZETA的板做盘的时候也犹豫过,毕竟手头的0DDL只有2片再要2片就只能从NVME的盘上拆了,不过因为PS5007一旦拆了就废了,以后想复原都没开卡工具所以才决定从TB买CHINA版的0DDL。芯片到手后先上了2片CHINA的片做了测试,坏块数和TW的没什么区别PRETEST后都是总计20多个,然后做了一遍1GB的AS SSD,速度较手上同样2246EN+2片TW版0DDL的NGFF盘相比没什么区别。SMART回馈里的ECC增长了10,和TW的也没大区别(相对应的,Sandisk 15106做一遍1GB的AS SSD大约能产生20-30个ECC计数)。
看到CN的和TW的差不多,所以就决定用CN的片做CN TW片的杂交盘了,4片闪存PRETEST参考原厂坏快共42个,做15Bit的RDT坏块数稳定在了77个。后面用了几个工作日,拷贝了200G的数据做了2次MD5校验,ECC增加到300,仅此而已。后面几天只是删除了一个DVDRIP的工作目录,顺带偶尔访问下里面的影音文件,ECC增加就很慢了(N1126K的固件)。

不过虽然CN和TW的测试下来没感觉到区别,不过手头上东芝和闪迪的片,出厂坏块都比IM的片多,加之以前日本人测试东芝的片要比IM的片死得早。不知是不是东芝的片品控比较松一些。
但不论如何,家用够了......

网友C:
这种M.2 走的是sata,不是走PCIE的,除了体积小点,我是没兴趣做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M.2 走的是sata,不是走PCIE的,除了体积小点,我是没兴趣做这种的,

走pcie的主控还没碰到合适的,网上有卖的几款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开卡工具,还没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L DFL都漏电,用久了JP TW产地都涨....

我手上的希捷SSD 600,用的19nm MLC也会有ECC增加的,用着心里不踏实。东芝速度是快,没IMFT的稳定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空板,上了主控和DDR,测试内存PASS。装上颗粒不识别CE,怎么回事?(颗粒是好的2种MLC颗粒分别上过建新的板子都OK)。如果主控坏的话,那应该不能跑内存测试呀,不明白啥问题,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