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H81不是支持USB3.0的吗?怎么DELL和联想的H81主板都工作在USB2.0下?

楼主(2020-04-30):
两台电脑,一台DELL一台联想,都是H81主板,安装WIN7 64位系统,但这两台电脑的USB3.0(后置蓝口,看过接口也是USB3.0的口)插U盘或移动硬盘均工作在USB2.0。哪位大虾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H81主板:

驱动正常:

工作在usb2.0下

网友:
要么u盘 有问题 要么主板3.0 驱动没装 或者 主板3.0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