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DOSS DS-1155挥手遥控式蓝牙音响

楼主(2020-04-30):
音质一般般

网友:
一般能出声都算不错。插头弄螺纹胶虽然不易脱落,但是电池老化要更换的时候很麻烦,一种需要剪断线,另一种用热风焊台烤掉插头直接弄成焊接。

网友:
看这个外壳塑料质量不怎么样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类音响,能听个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