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航嘉SUPER600N 500W电源拆机

楼主(2020-04-30):
朋友给了个有问题的500W航嘉电源,型号是SUPER600N,拆开看看做工怎么样。
铭牌上额定功率500W,单路12V输出有38A,看着还不错。

拆开盖子,悦伦的12CM风扇。

电路板,看元件和分布应该是入门的主动PFC双管正激单磁放大结构。

完整的一级EMI。

二级EMI,也是完整的结构,MOV这些都有,没有缩水。

PFC部分,整流桥型号用了一块GBU6K,貌似6A的规格,刚刚够用吧。

PFC电容,国产艾华450V330uF,没有用日系电容,开始省料了。

高压侧部分,PFC开关管只有一块13NM60N,二极管为STH8S06D,正激的双管用的是一对LONK60Z,又缩水了。

主控是CM6800UX,待机IC是TNY277PN。

管控保护IC是ST9S313A-DAG。

输出侧部分,只有可怜4块肖特基二极管,3.3V和5V各一块HBR3045A,12V用了两块HBR30100A。

输出滤波电容3.3V和5V各用了2个10V2200uF台产FCON电容,12V用了一个16V3300uF和一个16V1000uF日化电容。5VSB用了一个16V1500uF和一个10V1000uF台产FCON电容。-12V用了一个台产金山35V220uF电容。

12V输出的CLC滤波电感被省了,用了一根粗跳线代替,无语。

这里的位置又省了一个集成块,估计是过流过载保护的339之类的。

航嘉这个电源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缩水......虽然安规部分很完整,但是主电路中主电容,开关管整流管都缩水了,最无语的是连12V输出滤波电感都省了。
朋友买了这个电源基本没怎么用,里面灰尘都没有,就莫名其妙出了问题:接上电脑按开机就反复自动重启,偶尔能进系统,大部分时间在自检画面就重启了,单独接给光驱当负载又没问题,各路电压都正常,头疼!可惜已经放过保了,一会还得去电源版求助一下维修高手们。

网友:
学习下,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A:
航嘉这标签设计的跟山寨垃圾电源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嘉这标签设计的跟山寨垃圾电源似的

不说都没注意,越看越像五毛钱的设计师+两毛钱的印刷厂出来的。。。

网友:
是人的问题还是电源问题,要考

网友:
确实很多空的地方没东西

网友:
做工很扎实看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说都没注意,越看越像五毛钱的设计师+两毛钱的印刷厂出来的。。。

不会是山寨的吧,我看品牌机上的航嘉电源都不是这种标。

网友C:
跟我前段修的有点像。但你这个缩水厉害。:sweat: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2659&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山寨的吧,我看品牌机上的航嘉电源都不是这种标。

网上按型号查,这电源就是这样的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山寨的吧,我看品牌机上的航嘉电源都不是这种标。

确定是正品,查过防伪二维码了,航嘉这个系列貌似是电商平台专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前段修的有点像。但你这个缩水厉害。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 ...

看了一下你的贴子,你的电源好歹还有个电压不对劲,我这个电压都正常......另外SUPER和JUAMPER应该是一个妈板出来的,只不过SUPER缩水了近一半,我看到SUPER这500W高低侧总共才8个管子心里就拔凉拔凉的,你那JUMPER 的光低压侧应该就有差不多8个管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你的贴子,你的电源好歹还有个电压不对劲,我这个电压都正常......另外SUPER和JUAMPER应该 ...

可能是多了个80白牌吧!我那个内部满满的没有空位的。

网友D:
航嘉也会缩水的,十几年前的一个电源,被动PFC电感是假的

网友(2023-03-05):
引用 网友D:
航嘉也会缩水的,十几年前的一个电源,被动PFC电感是假的

那是假货,前些年有很多假航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前段修的有点像。但你这个缩水厉害。:sweat: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 ...

你这个贴纸看着还像那么回事,楼主这个确实很山寨的贴纸,但电源不是假的

网友(2024-03-30):
买了个电源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