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粒lgmj1和lghg2比较一下

楼主(2020-04-30):
外观 标称容量3500mah

平头

局部细节

说是支持10a放电

内阻28毫欧,电压3.597v,几粒参数基本都一致,内阻比卖家宣称的23以下要高。

4a快充节约时间

满了

ebc a5测试

1c放电到2.75v ,容量3300左右(几粒都差不多),放宽标准0.5c到2.5v也就多几十,总体容量偏低。

作为对比的lghg2,标称容量3000mah ,支持20a放电,内阻到手也是偏高30毫欧左右,甚至不如mj1。

也是1c放电到2.75v ,容量基本达标,由于放电电流稍小,均压略高于mj1。

总结 都还凑合,都不便宜,能用。

网友A:
我来看球球同学得得嗖嗖,然后要求倒贴199包邮

买的价格怎么样?现在手里都是拆机的电池,好久没买过新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具很牛。。。。

得得嗖嗖的都是这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看球球同学得得嗖嗖,然后要求倒贴199包邮

买的价格怎么样?现在手里都是拆机的电池,好久没 ...

为啥不是倒贴200呢?咱不砸价!一粒18.9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不是倒贴200呢?咱不砸价!一粒18.9好像~

18.9买到这样的容量和C数,可以了

网友:
价格一般吧

网友:
电压-容量的线性度挺好

网友C:
不说了,求倒贴200包邮赠送

网友D:
HG2内阻太高了,我买了12节,内阻都在14.5左右,做了一个得伟电池,5串2并,995用杠杠的,

楼主:
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了,求倒贴200包邮赠送

元首也学会皮了~

网友E:
28.5m欧对于动力电池来说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F:
兼顾容量的动力电芯,内阻稍微大一点点,不过适合多并联的场合,各有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HG2内阻太高了,我买了12节,内阻都在14.5左右,做了一个得伟电池,5串2并,995用杠杠的, ...

嗯 我买的这个性能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28.5m欧对于动力电池来说是不是高了点

对于mj1来说还算凑合,额定电流不算大,30对于hg2的20a来说就比较差劲了,正常应该15毫欧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兼顾容量的动力电芯,内阻稍微大一点点,不过适合多并联的场合,各有优缺点… ...

李兄所言极是~

网友G:
一般用拆机电池哈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用拆机电池哈哈便宜

兄弟来了,有的拆机的赶上好货也不赖~

网友:
我看上了ST2求倒贴200赠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