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两个12V 电源维修

楼主(2020-04-30):
事情的起因前两天家里的铝线氧化接触不良,进线打火,冒火花,导致家里的电器基本都炸了,不是很明白,接触不良也会导致电器烧毁吗?像高压烧毁的。
入户进线开关(上进):

请问像图上的这样打火花,会造成高压?
烧坏的几个东西:
抽油烟机,烧穿了都。。

还有一个是饮水机的底部:

一个是LITEON 的 PA-1300-8M07  12V 2.5A左边那个是保险管T3.15AL,查到了,但是右边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已经完全烧糊了,不知道具体型号,怎么选?

额外的图:

中间那个大电容对应的那个:

绿色电容旁边:

一个是斐讯的路由器电源YH-AV-120A150-CH  12V 1.5A
这个就完全没头绪了,没闻到焦味,就是没输出

网友A:
百度了一下,好像确实如楼上所说,三相电在零线断路的情况下会导致电压变成380V,从而烧电器:

网友:
你这个烧跟氧化没关系,估计是进了高压了吧

网友A:
看看周围其他人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况,如果有的话找供电部门索赔,估计是他们搞错了造成的

网友:
估计是进高压了,导致用电器烧毁,然后出现过流,接着烧电线接头………………

网友B:
铝电线,看看三相进线的零线是否接触不良。
与总线的零线开路,就380V了,耗电小的那家吃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周围其他人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况,如果有的话找供电部门索赔,估计是他们搞错了造成的 ...

我也是这么想的,被高压弄炸的,但是没有证据找供电局。
附近好像只有我一家用的三相电,因为我家申请了小作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好像确实如楼上所说,三相电在零线断路的情况下会导致电压变成380V,从而烧电器:
https://wen ...

是这样的,三相电,一层楼一相,共用零线,220V的电器,零线断了应该是没电吧,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电线,看看三相进线的零线是否接触不良。
与总线的零线开路,就380V了,耗电小的那家吃亏了。 ...

三相电就是我家里用,一层楼用一相。
我家申请了小作坊,附近应该就我家有三相电,晚上再问问长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好像确实如楼上所说,三相电在零线断路的情况下会导致电压变成380V,从而烧电器:

...

有头绪了! 感谢大佬

第一个电源,应该是烧了保险和压敏电阻,但是不知道压敏电阻选什么型号,都烧糊了,看不到

第二个就完全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电就是我家里用,一层楼用一相。
我家申请了小作坊,附近应该就我家有三相电,晚上再问问长辈 ...

就你一家,那可能就是你自己家的零线接触不良导致电压升高了,这种估计没法索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三相电,一层楼一相,共用零线,220V的电器,零线断了应该是没电吧,不导通 ...

220V就是从三相分一相出来的啊,零线就是三相的中性线,如果断了的话就会相与相之间的电器串联的情况,负载轻的那一相电压会很高,然后电器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好像确实如楼上所说,三相电在零线断路的情况下会导致电压变成380V,从而烧电器:

...

这样就很好理解了,三相是不平衡的,电阻大的一方(C),电压就高,先炸,剩下两相(AB)有大功率电器,不平衡,继续炸(A),剩下最后一相(B)是电阻最低的断电,自己可能没事,但是这时候其他两相(AC)一旦继续使用,继续不平衡,接着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你一家,那可能就是你自己家的零线接触不良导致电压升高了,这种估计没法索赔了 ...

嗯,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就是从三相分一相出来的啊,零线就是三相的中性线,如果断了的话就会相与相之间的电器串联的情况,负 ...

理解了,这个锅我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头绪了! 感谢大佬

第一个电源,应该是烧了保险和压敏电阻,但是不知道压敏电阻选什么型号,都烧糊了 ...

你那个烧穿了的板子,上面貌似也有一个压敏电阻ZNR1,那个压敏的参数是多少?另外那个板子上没保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烧穿了的板子,上面貌似也有一个压敏电阻ZNR1,那个压敏的参数是多少?另外那个板子上没保险么? ...

烧穿的抽油烟机的板子,穿孔的地方是个电阻(也就只有电阻能烧成这样了),挡住穿孔的那一块是安规电容,ZNR1这个压敏电阻是10D561k没起到保护作用。。。电压设置太高了?还是说,本来应该是保险的地方,用了电阻?结果大电流烧坏板子,万幸没着火,这块板子,哪个都不像保险。。。中间那个最大的黑色是继电器MPL 112

马云上买了新板子

另外一块热水器的,刚才补了一下电子知识,炸了压敏电阻和保险,板子没烧,估计换了就好了,电阻是250V10A,压敏电阻因为烧黑了,也是什么都看不到,我猜14D471K,打算买一个

网友:
总零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俺是老电工,这个故障现象在单位30年前就遇过,都是铝线和接触不良惹的祸,大面积杀伤居民电器【当时穷,家电也不多】,以后每年所有的三相四线开关都要检查处理,避免故障再次发生,家用总开关不过零线,分开关全部是漏保,

网友:
真实事情,我家原来的小区电表零线烧了,结果所有的住户家里的电变成了3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