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天猫精灵改电池

楼主(2020-04-30):
坛里看到很多人改天猫精灵,今天我也来改个。
先上效果图,看出来来没有,外壳没有任何损害,

在套上一个套 很NICE 有没有。

来个充电效果图,充电中红灯 ,充满后绿灯,充电过程中也可以使用哟。

制作: 把底部反转过来,拆掉地胶,把底壳拆掉。内部空间刚好放下一个2500MAH 的电池。

发了一个充电板,一个升压板,一个开关,一个电池

完工装机。漂亮不,电池不够用还可以装下一个2500MAH的电池,组成5000MAH。

一个充电板(1.2元)
一个升压板(1.5元)注:为了能够让机器使用时间长点,多次升压板调试后确定到7.5V,就可以启动精灵的功放模块。5V只能启动主芯片,但没有声音输出。
一个开关(免费)
一个电池(7元)提示:手机电池也可以哟

网友:
有计算过吗 能用多久s

网友:
两串正好哈哈

网友:
可以 投资少 方便

网友:
升压板,充电板直接放在电池下面,不怕电池过热?

网友:
这个设计真好,佩服,就是太暴力了。

网友:
直接两个电池串起来,电压正好,就是充电不好弄。我的那个5V根本启不动,灯都不亮。

网友:
好吧,我觉得还是改个外置的算了。

网友:
某宝  有12v  ups 板 使用 3.7v锂电池   自带充电管理  和  保护板  才几块钱

楼主:
我是2个电池并联,这样充电要久以些,淘宝上哪找板子大了,测试后能用6个小时。发热很低,4.2升7.5 对升压板来说 压力很小

网友(2020-09-11):
还不如两篇串联成8.4v 起码可以用10小时 淘宝有5v充8.4v的充电模块!这样效率更高

网友:
都02年了,还用MICRO USB???这个思路可以借鉴,不错。

网友:
看到楼上说2串就能使用,昨晚就试了,确实可以,这样很方便

网友A:
2串,电压到7.8伏时就能开机,不工作了,用不多久啊,要三串试一下才行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A:
2串,电压到7.8伏时就能开机,不工作了,用不多久啊,要三串试一下才行

2串怎么样?能放电到7v不?

网友:
停电没网还不是照样没法用

网友:
我的天猫精灵9V供电时能开机,但是没有声音,得10V以上才行。

网友B:
我买了两块不同的升压板,功率都小,天猫精灵音量开大就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两块不同的升压板,功率都小,天猫精灵音量开大就会重启。

是某宝一两块钱包邮那种可以调的吗?你可以电压调到12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