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个不同的银灿903主控的U盘最近在win10系统下不正常

楼主(2020-04-30):
这2个U盘都是USB3.0蓝色接口的。

具体表现在: 插在USB3.0接口的主板USB口上,很大几率不认U盘!(但有时又能认得出!%%¥#¥#$),换主板上的不同USB3.0口,都有这症状!

插在USB2.0接口的主板的USB口上,100%认得出U盘!

只在win10系统上出现(18363.815),win7系统上都能100%认出! 持续有好几个月时间了!

我一直认为是win10的某些后续更新造成的,但一直找不到证据!

有相同症状的同学,都来讨论下!

网友A:
据楼主的思路的话,应该参考一下,把那个windows系统里的那个微软一切带检测上传的那些侦测程序全部给它干掉,
Windows spying defender.
按这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楼主的思路的话,应该参考一下,把那个windows系统里的那个微软一切带检测上传的那些侦测程序全部给它干 ...

????????????????

网友:
我的903 U盘也遇到过类似情况,用我自己的笔记本就认,但是速度很慢,也就2.0的速度,换到其他电脑上就不认盘,后来拆开外壳发现U口焊点都开了,补焊就好了。其他电脑不认是因为使用的是台式机,我的U盘在钥匙串上,前置U口插上去U钥匙悬空坠着U盘

网友B:
什么主板?USB3.0是不是原生的?如果是3方的主控,可能跟驱动版本有关系。win10是系统内置驱动,win7需要自行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主板?USB3.0是不是原生的?如果是3方的主控,可能跟驱动版本有关系。win10是系统内置驱动,win7需要自 ...

微星H77A-G43主板

网友C:
银灿主控的U盘,本来就存在一些兼容性问题。

对于IS903这种耗电大户,又对U口供电是个考验,感觉还是慧荣主控香。

网友:
amd 的主板正常
特别是amd win7 要装usb3驱动
win10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灿主控的U盘,本来就存在一些兼容性问题。

对于IS903这种耗电大户,又对U口供电是个考验,感觉还是慧荣 ...

以前没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是win10的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