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修好液晶电视的色差端子,危险的办法(其实很安全)

楼主(2020-04-30):
图就不拍的,没啥好拍的
说下过程,供大家参考吧。很危险,没条件和经验不要模仿!

不知道怎么索尼75电视的色差输入不灵了,万用表测量是绿色线,也就是亮度信号Y,对地二极管档压降很低。相对其他两根压降0.13v,Y对正反向只有0.01v

很明显是Y信号对地的保护电路出问题了,甚至芯片出问题了。不过考虑到是索尼电视,不可能输入端直接进芯片,肯定有ESD保护隔离之类的东西保护(一般是ESD 瞬变抑制二极管)。

电视太大,在墙上。没法拆卸的情况下,只能烧鸡大法。

接Y到一个稳压电源,从1.5v开始烧,电流控制到2A内。烧了一分钟,电压从1.5慢慢调整到3V,差不多2A电流的时侯,3W的吧。突然断了,说明应该是烧毁了ESD保护二极管。

这个时侯接信号测试,故障修复!

不过这真是赌人品和索尼电器的品质呀!

所以一般拆开能修拆开吧,这个方式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能用。供大家参考!~

补一下网上找的图纸,看来都有电容,对直流烧鸡还是很友好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火烤

网友:
太牛了,佩服佩服

网友A:
牛皮,堵得有点大!就怕电窜到其它芯片或者炸了芯片

网友B:
这个风险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皮,堵得有点大!就怕电窜到其它芯片或者炸了芯片

见补发的图纸,还是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险太大了,

见补发的图纸,还是很安全!

网友:
有图纸确认到芯片还有电容能隔离直流电确实没问题,很高明的办法。
没图纸不知道里边电路怎么样千万不要盲目给信号端子加直流电,血泪教训啊。曾经有台三星E2222显示器在用,同时显示器边上有台建伍8360车载电台,8360车台后边的多功能口正好是VGA样式的,当时也不知怎么想的,大脑短路抽抽了就拿显示器的VGA插到车台多功能口上了,当时显示器开机在DVI模式,车台通电未开机,插上一瞬间显示器就黑屏了,这是才反应过来,尽管车台没开机,但通着电呢后部多功能口还有13.8V直流电呢窜进显示器了,最后没办法淘宝拆机驱动板才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