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质量还可以的量一照明4WT5自然光一体化支架

楼主(2020-04-30):
逛咸鱼已经成了日常基本活动了,偶然看到这个一体支架,T5小尺寸的,2.88元一个,脑抽的买了30个,到货这就拆给大家看看:

外包装。

包含灯架灯管,电源线,说明书和支架。

电源线内部金属部分磁铁不吸。

支架和说明书。

说明书。

很小巧。

灯管。

灯管两端的盖子能打开。

灯管接头特写。

灯架两端电源输入和输出端。

无处不在的标志。

两端有这个卡扣,下压就能抽出两端。

主题确实是铝材。

只能剪断一个输出端才能从壳体把驱动电路抽出来。

驱动电路装在一个方形塑料管内,两端胶带封的挺好,细节不错。

电路部分,由于另一侧灯管接头抽不过来,电路板没完全抽出来,不过两边各抽出一部分照相,整体还是全照下来了。

输出输入端内部是铆接的,全铜的还不错。

电源线质量也不差。

亮灯,无可见频闪。

功率4W功率因数0.62.

小支架也不错。
总的来说这个灯的做工还是可以的,比不上一线大牌但比杂牌的好不少,细节处理不错。
谢谢观赏!

网友:
那个蓝色的db3是什么元件

网友:
双向触发二极管啊

网友:
DB3双向触发二极管
有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30个,能用好长时间啊

网友:
这是橱窗灯吧

网友A:
4W不够亮啊,做卫生间灯都不够,4W LED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W不够亮啊,做卫生间灯都不够,4W LED还差不多

时代在进步,3W LED在卫生间已经很亮了。

网友:
我觉得有些可以手绕开关变压器,再改13001成USB焦耳升压,做USB灯头不错。或者直接跟插头固定在一起改小夜灯。

网友(2020-06-07):
貌似不带预热启动

网友B(2021-06-28):
引用 楼主:
时代在进步,3W LED在卫生间已经很亮了。

这个应该不是LED的,看了感觉是库存的节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LED的,看了感觉是库存的节能灯

是啊,这个就是节能灯。

网友:
用电感镇流器寿命更长,电流0.17-0.18A,但是消耗功率能有10W,镇流器损耗过大。

网友:
这价格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