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4G路由器一直重启,不开机,有会解决的吗?

楼主(2020-04-30):
有一个插卡4G路由器,不开机,一直重启状态,有高手能解决吗?

网友A:
供电不足,肯定有DC-DC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有什么地方烫吗?先检查一下有没有芯片或者电容发烫吧

网友:
供电方面的原因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肯定有DC-DC芯片有问题

没有地方发烫,把小板换一个就可以,所以排除大板问题了,问题在于小板上,小板估计固件问题!

楼主:
我换上面的小板就可以,大板供电部分应该没有问题,估计是小板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肯定有DC-DC芯片有问题

电源部分应该在下面的大板上吧,换一个小板就可以正常开机,说明小板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
有高手懂的吗?

楼主(2020-05-30):
有高手吗!求解!

网友B:
用松香大法找到发热元件,换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松香大法找到发热元件,换了就可以了。

没有发热的地方,应该是固件问题!

网友(2020-07-21):
绝对是供电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