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航嘉SUPER600N电源奇怪故障。

楼主(2020-04-30):
朋友给的一个航嘉SUPER600N 500W电源,已经过保,但是基本没怎么用过,很新。他描述的故障现象是无法启动电脑,按开机键后就看见cpu和电源风扇转两三秒停下,然后又自动继续转两三秒又停然后周而复始就这样反复重启。我拿到后因为没空闲时间折腾它,就放了一段时间,前两天把它翻出来接上我的电脑一开机,居然能启动进系统了,我打开一个比较吃显卡的游戏跑了大概3个小时后电脑黑屏自动重启了,自动重启进系统后没多久又自动重启了,然后就开始像他描述的那样反复自动重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刚开始自检就重启,偶尔能到windows系统进度条画面那里,长按电源键硬关机断电一段时间后再开机还是如此,在开机后未重启前测12V,5V,3.3V电压正常(分别是12.36V,5.03V,3.31V)。后把电源取下空载单独短接黑绿线,电源风扇能正常转,测+-12V,5V,5VSB,3.3V,PG(有5V电压)各路电压均正常,然后把电源只接一个SATA光驱当负载,短接黑绿线也能正常运行,测各路电压也是正常的,就是上机后就不行了,反复开机后几秒就自动重启,大部分时间风扇转1-5秒就重启,偶尔能坚持10-20秒。去掉独立显卡只接主板,cpu(带核显),内存,固态故障依旧。拆开电源观察大大小小电容无漏液鼓包,其他各原件外观良好无烧焦等痕迹,电路板无虚焊痕迹,我把所有电解电容引脚都重新补焊一遍后故障依旧......求助各位维修大神!电源这种故障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主电容不良容量减少失效导致?还是输出电容不良导致?还是PG信号不稳或者5VSB负载能力不够?(顺便求教主板上控制PS-on的电路是不是靠5VSB供电的?)
电源所用主要原件:高压侧部分,PFC开关管只有一块13NM60N,二极管为STH8S06D,正激的双管用的是一对LONK60Z,主控是CM6800UX,待机IC是TNY277PN,管控保护IC是ST9S313A-DAG,输出侧部分,只有4块肖特基二极管,3.3V和5V各一块HBR3045A,12V用了两块HBR30100A,输出滤波电容3.3V和5V各用了2个10V2200uF台产FCON电容加一个电感,5VSB用了一个16V1500uF和一个10V1000uF台产FCON电容加一个电感。12V用了一个16V3300uF和一个16V1000uF日化电容,电感被一个跳线代替。-12V用了一个台产金山35V220uF电容。
电源内部如下:

求各位维修高手指点!

网友A:
HBR3045A, HBR30100A这两只三极管是好的,另一个三极管可能叫启动三极管,这只可能坏,如果能转动一下,24针里面肯定有5V电,CPU应该没坏,先把坏的三极管测出来换了试一试。散热片上的3个三极管。

网友B:
电源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会不会是电源波纹干扰大造成电脑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会不会是电源波纹干扰大造成电脑重启?

如果是纹波干扰大那就换电容大法哇?最有可能是哪一路电压的干扰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BR3045A, HBR30100A这两只三极管是好的,另一个三极管可能叫启动三极管,这只可能坏,如果能转动一下,24 ...

接电脑在进过一次系统还没有重启的时候测过12,5,3.3V电压都正常,空载和接一个光驱当负载的时候各组电压也都正常。

网友:
查查6800芯片供电看正常否

网友C:
碰到此类我是先换电解

网友D(2021-11-30):
我这有一个,没过保,拿去保修回来,前天一测试,好了几分钟,又不行了!

网友E:
我的电源也有这个现象,改进风扇加大风量后正常。楼主可以用小风扇对着肖特基管吹,再开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到此类我是先换电解

没有用,我直接把板子上从大到330uf/450v,小到10uf/50v,所有的电解通通都换成了全新的同规格的化工高频电解,故障依旧(掩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源也有这个现象,改进风扇加大风量后正常。楼主可以用小风扇对着肖特基管吹,再开机试试 ...

要得,空了翻出来试试。前段时间我换过全部电解后也没整好就放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一个,没过保,拿去保修回来,前天一测试,好了几分钟,又不行了! ...

哈哈,是不是售后拿到手根本就没修就给你发回来了,看质保贴的时间现在应该就过保了吧。。。

网友:
测一下接主板会重启的功率,,除了电容,,半导体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
我判断是带载能力不足,可以把排查方向放在次级几个肖特基整流管上。全部拆下替换同规格的试试。

网友:
PFC是否正常?

网友F(2023-03-23):
故障原因找到了没?我这里有一个和你描述的非常类似的航嘉电源,感觉就是带负载能力不行。前几天天气寒冷的时候还发现空载时都只有风扇转动,主电源一秒掉电,同时发现只要给T339用烙铁加热主电源空载就有了(带负载仍不行),把附近的贴片全拆下清洗再装上,现象依旧。上网各种搜,可惜,除了搜到你的帖子外,再找不到关联更高的了,更别谈啥详细的资料了。不过昨天,我寻思天气暖和些了,又拿出来,果然空载能行,甚至只带主板也能启动,带上硬盘后,竟然能到系统启动界面,可惜又重启了。后来把它拆来来,摘掉风扇,竟然一直运行正常,还带了4块硬盘,太玄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故障原因找到了没?我这里有一个和你描述的非常类似的航嘉电源,感觉就是带负载能力不行。前几天天气寒冷的 ...

很神奇的电源啊

网友:
重启时电压是跟着跌了再升起吗?保护电路动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