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可控硅调压问题

楼主(2020-04-30):
家里电热锅是机械式温控,到了一定温度就断电,不能长时间干热,买了可控硅来控制电热锅,接上后发现嗡嗡电流声特别大,查询后知道这是可控硅的特性决定。
请教各位,能否解决该问题?或者有其他调压调温方式?要便宜的,谢谢!

网友A:
串接高耐压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接高耐压压电容

有具体数据吗?

网友:
换个"调周"方式的可控硅调压产品,就不响了."调周"方式的可控硅调压器,只能用于电饭锅这种纯阻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