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DIY壁挂桌(设想)

楼主(2020-04-30):
老家房间小,无法摆大书桌,小书桌无爱。想搞个壁挂电脑桌那样的,简单实用,也没什么用途,也就放点东西和手机充电。刚好有亲戚在做定制衣柜这类的,一问说要遇上有工程顺便一起做才行,不然超贵。

由于位置在东边窗户边,早上有日晒,于是不再考虑生态板了。

计划淘宝买5块实木板,2块长的(80X30X2CM 水曲柳130元一张)  一上一下,2块短的在中间做隔板。 短的自己用角码固定(但影响美观,不知道有何胶水好用?)

然后再买一个木盒子做抽屉,前面还有一张实木板做抽屉面板。

成本大概300元。

不知道这样设计,会不会丑了点。

网友:
胶水都有甲醛 ,注意甲醛的问题,

网友:
这个做的确实比较丑,

网友:
有个论坛叫木工爱好者论坛,有空可以看看,但中毒了别怪我哦

网友:
既然是壁挂 ……双排AA柱

网友:
30的宽?太窄了吧?抽屉的拉手画的太像了,超赞!

网友A:
抽屉两边干什么用的,感觉有点怪,隔板可以打孔用隐藏钉子,问你亲戚肯定知道

网友:
木板当然是白乳胶了。

网友:
其实,自己感觉方便就是好的设计,自己感觉好用就有价值,自己感觉欣慰就是成功的DIY

网友B:
没看懂   80x30x2这还大?
键盘都要10几公分,两边空,中间还要抽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80x30x2这还大?
键盘都要10几公分,两边空,中间还要抽第?

不放电脑,不用键盘。只是参考了一下别人家做的那些壁挂桌子。

搞个抽屉,方便放点东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屉两边干什么用的,感觉有点怪,隔板可以打孔用隐藏钉子,问你亲戚肯定知道

...

抽屉两边没用,就当置物架。 全包围的,我怕做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抽屉两边没用,就当置物架。 全包围的,我怕做不好。

要我的话我不会这么做,我会做成可折叠的,不用时可以折起来,然后高一点的地方弄个置物架或者小柜子,不过可能会超预算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的话我不会这么做,我会做成可折叠的,不用时可以折起来,然后高一点的地方弄个置物架或者小柜子,不 ...

1图的不错,不过没技术做,现成的看了下价格挺贵,也怕不耐晒。最后1图感觉也好看,同样没技术做,不过我是用在插座下面,方便手机充电。

折叠的,感觉那个支架不好看,适合出租房。 我想用那种长螺栓隐形固定的。

看情况,也可能买一块菠萝格实木板,做成一字搁板算了。

网友:
话说    17年装修我房间的时候就用了这种折叠的设计,做老婆的梳妆台,还别说  挺好的,后来孩子出来就折叠起来放婴儿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