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充电钻换电机

楼主(2020-04-30):
电机经拆解死因是一侧碳刷磨损完毕或脱落,应该是脱落了,不至于偏磨到这种程度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换向器跟碳刷两个一起磨损掉的,

网友:
碳刷都整个磨完了,用了挺久的

网友:
感觉是制造缺陷,否则不会两边差别这么大的。

网友:
看来这种工具用得多的话,还是得定期检查保养一下才好。

网友:
磨成这样得出多大力了

网友:
电机都换了,还不趁机保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