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儿童手表,技术不行没有完全拆解

楼主(2020-04-30):
一块儿童手表,正常开机,屏幕碎裂触屏失灵,拆开看看

END

网友A:
这种表有PGS定位的吗?

网友:
可以继续拆下去。

网友:
好像跟手机卡绑定在一起,结构上类似现在超薄手机,换电池已经够有难度,换充电小板和主板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有PGS定位的吗?

没有GPS定位,定位功能是通过基站实现的,精度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