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自制苹果lighting转接头 失败 不解

楼主(2020-04-30):
求教各位大神,想给apple watch的官方充电线做个转接头,
apple watch官方充电时USB A公头,想转成lighting母,

接线接了vcc、gnd、D+、D-,
转接头两端都是原装线缆……

结果是:
【数据线插充电头】
万用表量转接板vcc gnd焊点,有电压,空载5.1,接上手表充电器4.8,
但手表放手表充电器上,不充电……
【数据线插头接电脑USB】
1、电脑上不显示手表充电线硬件。
(不用转接头及后面的线缆,手表充电器usb a直接接电脑usb,电脑上能看见apple cable的硬件)
2、万用表量vcc gnd焊点,0.2及v电压……
3、手表放手表充电器上,不充电……

有没有大神帮助讲讲,为啥这个情况?
是因为苹果数据线里的加密ic么?
怎么能解决这个……让手表充电……
如果是加密ic的话,电源5v插头为啥有电啊……但有电手表也不冲……

想做个转接头,手表可以lighting母充电,就不用每次充电都单找着接口了……
可以lighting母的手表充电器……

求大神帮助!

网友:
D+ D- 处理了吗

网友A:
lighting头内有认证芯片,需要和芯片通讯,才能进行数据传输和充电。就像用非原装数据线给苹果手机充电会“弹窗”一样道理

网友:
这玩意是有IC的,仅引出供电脚可以,数据脚,emmmm

网友:
Lighting头里面有通信芯片,楼主如果要这样能充的话就相当于要破解加密通信,将Lighting母头变成手机尾插…………

网友B:
应该不是加密的问题,而是D+D-识别的问题。

识别芯片不能通讯,只是手机不充电,不影响数据线供电。

你这充电器硬不但要电源,还要识别电源的类型。

你把D+D-在转接板短接试试。

网友C:
我觉得吧,手表充电线是这样的 手表充电线(协议)→充电头,而经过你改装变成手表充电线(协议)→手机充电线(协议)→充电头,中间多了一道 所以不行

网友:
只充电是不是可以只接 + -  ? 如果不认,可以再加上识别电阻试试?

网友D:
lighting公头连接的插座(也就是手机端)是有一个芯片的,要和lighting公头通信,公头才会有正常输出。不然苹果这种头金属露出,容易短路。

也就是说,想从公头取电,必须插座里有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国产的有,叫lighting取电芯片,UTP0201。

楼主:
D+ D-直接在转接的时候对应焊过去了……
所以用苹果数据线,A头接电脑,L头接转节座的L母,然后转接座的A母接了个microusb,查了个安卓手机……
电脑上识别了安卓手机……
就觉得是芯片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对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ghting头内有认证芯片,需要和芯片通讯,才能进行数据传输和充电。就像用非原装数据线给苹果手机充电会“ ...

也是卓么着这么个意思,
在转接座L母侧平果线,usba接电脑,
在转接座A母侧接了个microusb,接了个安卓手机……
电脑上识别了安卓的手机……
所以感觉就是苹果原装数据线L公头的芯片……但不知道怎么绕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加密的问题,而是D+D-识别的问题。

识别芯片不能通讯,只是手机不充电,不影响数据线供电。

之际短有点怕怕啊……
充电头侧肯定是有识别电阻的……anker的……
关键是手表充电器这边,不是手机……高度怀疑这边识别的问题,
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吧,手表充电线是这样的 手表充电线(协议)→充电头,而经过你改装变成手表充电线(协议)→手机充 ...

嗯嗯,感谢支持!
跟我想的一样呢……但不知道怎么绕过这个,
如果从手表充电器这头考虑,如果是充电头的话,手表充电器是直接可以用的……
(手表充电器直接接充电头,anker,不是苹果的,充电器不会判断供电设备吧,只是判断5v来了吧……)
但现在接充电头,转接板上的vcc和gnd有5v了……
但手表充电器还是不干活……

所以才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ghting公头连接的插座(也就是手机端)是有一个芯片的,要和lighting公头通信,公头才会有正常输出。不然 ...

感谢大神指导……
这个去点芯片我去查查看……谢谢指方向!!!

现在用anker的充电头接苹果线,再接转接座,
转接做的vcc和gnd间有5v……
然后再转接座后面再接上手表充电器,会降压到4.8几v……
感觉电过去了啊……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放上手表,也不充电

弄的愣愣的,迷迷迷的……不知道咋回事儿……

考虑把D+ D-断路试试……?

网友:
lightning取电要取电芯片的。。。否则这种暴露的触点不是短路了。。。

有山寨取电芯片也有MFI的。。。。

楼主:
看起来电过来了,有5v电压,
但是手表充电器不工作……手表放上不充电……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用考虑原装lighting头里的芯片了,
有限制的地方也考虑手表充电器这边了……

D+ D-空置、短接,效果一样……
挠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