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闪迪 15033 064G 这颗粒能用什么主控?

楼主(2020-04-30):
一个坏掉的硬盘,想拆了做u盘,不知道这颗粒的参数,听说闪迪的有锁,能不能做u盘啊?能做的话什么主控比较好?

网友A:
先把颗粒拆下来看看ID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颗粒拆下来看看ID再说吧

就想着谁有数据才好买主控呢!

网友:
还是上架子看看ID吧......鬼知道闪迪的数字标号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