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笔记本换屏

楼主(2020-04-30):
笔记本屏碎换之

网友:
加点说明更好了

网友A:
看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屏幕花多少钱?

网友:
无非是外力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因为c面放了东西合盖或者在包里从A面挤压造成的,

楼主:
200左右 12字符限制  30秒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左右 12字符限制  30秒限制

价格合适。太贵了就不划算了。

网友B:
配的和DELL原装完全一样的屏,还是其它厂家提供的兼容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的和DELL原装完全一样的屏,还是其它厂家提供的兼容屏?

同型号屏幕

网友:
我去年底换了笔记本电脑(thinkpad t430)的屏幕,  其中屏幕从淘宝上买来,花了155元。
由于自己手贱,在拆除旧屏幕的时候没有去了电池,造成屏幕主板上的一个元件被烧,找人修了一下,收了80元。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情况,大致上是LG生产的一批有问题的液晶屏,我就直接去电脑城找了友达的屏换上,结果不能调亮度,直接拿了旧屏上的存储器装到新屏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