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热水器点火器

楼主(2020-04-30):
在路边看到这东西还以为是电动车控制器,主要是被外壳的铝箔迷惑了,还以为是铝壳的,结果走过去捡起来感觉轻飘飘的,上面还有两个陶瓷的探针,才明白是个热水器点火器

△从侧面远看,还真有点像电动车控制器,感觉是收破烂的拆出来扔掉的。

△没有螺丝,卡扣设计的,直接撬就是了。

里面灌胶的,不过是透明的软胶,很容易抠掉。

△背面还有不少元件

△看线的定义似乎还有220V的,黑色是个继电器,看来是强排式热水器上面的点火器。

△竟然有24V和12V两组电压输入?两个滤波电容中间的是7805,估计是给单片机供电的。

△各种接线定义,看不出什么意思。

△高压线圈旁边是个可控硅,CBB电容旁边是升压变压器,小管子是S8550,这板子连元件详细参数都标注了真不错。

△单片机型号CMS16C56B

网友:
妥妥的万和风  万和热水器里面的

网友:
比电蚊拍里升压器小板耐用,有树脂封装防水。

网友A:
万和那种蓝色壳子的,铝水箱热水器里面的,这个热水器最恶心,水箱容易漏水,水气联动阀是黑色塑料的,到冬天只要结冰水气联动阀就坏,最恶心的就是那个6针的变压器插头,只要水箱漏水,这玩意必漏电,腐蚀。就像图片中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和那种蓝色壳子的,铝水箱热水器里面的,这个热水器最恶心,水箱容易漏水,水气联动阀是黑色塑料的,到冬 ...

家里有个坏了的万和直排式热水器,水气联动阀还真是黑色塑料的,之前我妈买的杂牌几十块钱的热水器,人家都是铜的,反正拆过不少热水器,就TMD万和用的塑料。

网友:
这个改造一下可以用做天然气或者液化气的打火装置。
再也不用换电池或者那个打火机里面的那个电打火装置。

网友(2020-09-03):
引用 网友A:
万和那种蓝色壳子的,铝水箱热水器里面的,这个热水器最恶心,水箱容易漏水,水气联动阀是黑色塑料的,到冬 ...

万和有部分热水器水管接头用的U型卡子配合胶圈也容易漏水,联动阀塑料接头部分如果裂了漏水要整个换掉,这个零件和99%的厂家不通用,别的厂家都是铜管螺纹连接不容易坏,感觉就是万和故意的,关键你把质量搞好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