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只7W的雷士LED筒灯

楼主(2020-04-30):
单位附近的饭店倒闭,拆出一批垃圾,发现一个筒灯,拆开与大家分享。
筒灯尾部,有雷士商标。

侧面。

参数。

前侧面。

尾线上的警示语。

尾线上的驱动要求。

感觉质量不错,下面开拆。尾部接线,一丝不苟。

散热片压圈(塑料材质)。

散热片(铸铝)直径8.5cm。

厚度,1.7cm。

拆掉的散热片。

面板与聚光罩的链接。

面板,应该是白色的,被刷了黄色的油漆。

柔光板与灯板。

灯板。18只5730灯珠,经辨别,为6串3并结构。

拆下灯板,与散热片之间有导热垫相隔,导热垫与聚光罩相连。

导热垫的材质。像云母,但是是软的。

聚光罩与灯板分离。

灯板是铝基板的,厚度1mm。

灯珠特写。

驱动。

底部,环氧树脂灌封,一次性的。

接好线,通电,亮。

功率,才6W。

看做工不错,细节都一丝不苟,但怎么只有6W(按照驱动器的参数很正确6串300mA,6W),难道不是配套的驱动器(捡的时候没在一起),看来灯板的功率还有点富余。
谢谢围观!

网友:
灯珠排列不整齐。。。

网友:
可不可能含有石棉成分?

网友:
谢谢分享,暖光哈哈,等牙膏

网友:
散热好评,LED要坏的话大多数都是热死的

网友:
3并6串做成6W没毛病,以前的老货用料厚道,灯珠多点分担电流就耐用点。

网友:
我觉得输入端6瓦,灯珠端大概5瓦,长期用的话灯珠端最好控制在3瓦,减缓光衰变暗。

网友:
这个已经不错了~

网友:
18只5730做成6W很合适,平均0.35瓦每颗灯珠,也算降功率使用

网友:
6W也好,起码不会热死。

网友(2020-06-03):
终于遇到个能加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