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为啥激光打印机打印有异常黑点

楼主(2020-04-30):
如图 每张右侧都有四个异常黑点
型号Lenovo S1801

网友:
应该是鼓芯坏了

网友A:
点的距离等于鼓的周长的话 换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的距离等于鼓的周长的话 换鼓

或者鼓有异物

网友:
估计硒鼓问题吧,那么有规律的黑点,看看硒鼓滚轮有没有脏了或者坏了,打印机里的也看看

网友B:
鼓上有点粘粉,小心刮清,如果硒膜已穿,换硒鼓

网友:
应该是鼓破了,拿出来看看,破的地方可以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上有点粘粉,小心刮清,如果硒膜已穿,换硒鼓

同意,鼓上沾了粉,用棉花轻轻抹掉清理后就会好了

网友:
硒鼓损坏。更换就行了,然后用强力吹风,机将漏在打印机硒鼓安装腔里面的碳粉吹掉。

网友:
定影膜破了,如果使用的是兼容粉不是原装粉,建议买新打印机,我们单位的,我都换了四个打印机的膜了,垃圾墨粉一年毁一个,去他大爷的,我也不修了,直接买打印机吧。

网友:
随便找个修打印机的店换鼓芯,几十块钱,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可以自己换,网上买鼓芯,找视频教程,更便宜,不过联想的不太好换,还是找专业的省心。

网友:
硒鼓那个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