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悬挂式干粉灭火装置拆解

楼主(2020-04-30):
偶得一个过了期的悬挂式干粉灭火装置,在确定没有安全问题后慢慢打开了。网上搜了一下干粉成分,干粉灭火剂一般分为BC干粉灭火剂(碳酸氢钠等)和ABC干粉(磷酸铵盐等)两大类。我打开的这个是ABC干粉。那个中心的白色的东西不清楚是什么,没有打开。下面上图。

网友:
有电线连着?莫非能自动打开灭火?

楼主:
忘了发线的特写,不是电线。

网友:
那白色的是类似安全气囊触发器样的装置,电线是点火线,
通电后触发器内化学药品引豹,产生大量气体,把灭火剂炸出去

网友:
估计是手动控制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
不管大小车,发动机舱确实都有必要配备

楼主:
那个看着像电线的线好像是鞭炮的炮捻似的,是不是下面着火后引燃这线,这线再把火引到白色的那个球里,球里有个类似鞭炮的东西把干粉崩开。

楼主:
今天彻底拆开了,短黄蜡管里还有两根电线。那个长的截下了一段用火点了一下,嗖一下就着完了,好像是导火索。

网友:
可惜了,放个大鞭炮多刺激

网友(2021-12-13):
爆炸式灭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