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DIY伪平衡充方案,求教!?

楼主(2020-04-30):
废物利用,红包撸的---点烟器车充---TP4056(积少成多一直放着吃会)

最近发现用了一年的指纹锁自带2串5000毫安锂电池7.4V无法充满,拆开测了下只充满一块

按个测试2块电池容量均为4970左右,保护板问题咋也不懂,过放作用还在暂时分开充满装上先用着。

跑题了。。。

求教!!!方案如下图是否可行,TP4056是否共地!?

12V开关电源带N个车充----车充带4056----充电

网友A:
BOM。
平衡充的每节电池输入充电板电源必须独立

网友:
必须用三个独立的5V充电头

网友:
你这个都是取5V直流电,是共负极,用平衡充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M。
平衡充的每节电池输入充电板电源必须独立

正解,输入电源要独立。

网友:
不能共地,共地则短路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69536  这是我以前做的平衡充,你可以参考一下供电方式

网友B:
或许可以用我的开源方案。
https://oshwhub.com/zhqsoft/SLM6800

网友:
是想利用4056做平衡充还是只想做指纹锁的2串锂电池充电器,如果是2串,这个帖子或许能帮到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510&mobile=2

网友:
最起码有个变压器才能隔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许可以用我的开源方案。
https://oshwhub.com/zhqsoft/SLM6800

楼主弄得可以啊,type c接口,比较符合当下

网友:
这两个电路不错,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