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TX电源魔改模组电源,无转印纸自制热转印pcb

楼主(2020-04-30):
最近发现装机直接上模组电源的多了,手里有一块大水牛的350,魔改一个模组试试。

模组电源结构上的差别就是插线接口,反正手里有pcb,配几个插头可以组一个。
老规矩,画图开pcb,软件用的啥都有,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方案,24pin,cpu,gpu,硬盘,还有风扇扩展,接口挺全,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手里的转印纸用完了,不想等上4,5天,还是寻找替代方法吧。
转印纸的原理其实就是表面光滑,油墨高温下不会渗入,贴在pcb上,高温油墨就会从上面脱离印在pcb上。
表面光滑的纸生活中还真有,就是常用的标签贴纸了,这种贴纸有很多类型,我用的是这种刻字机不干胶贴纸的背纸。同事做广告牌,有成卷的不干胶背纸,借了几张先做实验。
屋漏偏逢连夜雨,热转印机坏了,同事店里的塑封机倒是好用,就是没好意思借。请出土炮大法吧。
电热锅+cpu散热器,组成一个加热单元。由于需要用手按压,只能垫点纸板隔热了。
效果一般,凑活能用。
刻蚀用了一点时间,整体效果还算可以,毕竟线条设计的比较粗,没有特别细的,就是需要飞线链接。

中间焊接的图片没拍,直接上成果吧,接口只够现在的平台使用,后期如果升级系统,还是需要重新设计这个转接板的。

网友:
还有这操作,厉害了

网友A:
大水牛电源比较辣鸡,不值得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水牛电源比较辣鸡,不值得这么折腾

其实就是拿来做实验,准备动手改的是安钛克的。

网友B:
用的什么打印机,能说下型号不。

网友C:
怎么转印的????只知道印布料的热升华印,墨水和纸都不是常用普通的,你怎么搞???普通激光打印机行吗?热升华用的纸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打印机,能说下型号不。

就是办公室常见的惠普激光打印机,黑白的。这种贴纸打印太细的线条时,油墨会脱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转印的????只知道印布料的热升华印,墨水和纸都不是常用普通的,你怎么搞???普通激光打印机行吗 ...

跟普通转印纸方法一样的,背面加热使劲按压,但是温度不能太高,因为这种贴纸表面的塑料膜不是耐高温的,太热了就会粘在pcb上。
我用的就是办公室常见的墨粉激光打印机,尝试了几次打印的还可以。
贴纸表面一定要清理干净,表面的塑料膜很容易沾灰,会影响油墨附着。

网友D:
1 右边那个是假PFC是水泥块做的
2 硬盘供电早就不需要3.3v了
3 主板24pin搞接口没必要,太大了,反正是必须要插的还不如直接出线

网友:
有点意思100买了个长城1250 好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右边那个是假PFC是水泥块做的
2 硬盘供电早就不需要3.3v了
3 主板24pin搞接口没必要,太大了,反正是必须 ...

原装确实是假的,不过图上的是真的,安装位置都是占用后面板的。
24p单搞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线的长度,如果考虑会更换平台还是可取的

网友E:
嗯,省点儿事用洞洞板搭桥焊接做这个接口板也可以吧。。。

网友:
佩服你的折腾精神,不过,这么简单的电路,刻刀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省点儿事用洞洞板搭桥焊接做这个接口板也可以吧。。。

这个需要4.2mm间距的,一般洞洞板是2.5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转印的????只知道印布料的热升华印,墨水和纸都不是常用普通的,你怎么搞???普通激光打印机行吗 ...

这个简单,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纸用的叫做热转印纸,其实就是不干胶的背纸就是有一面滑滑的那个黄色的纸,要把印刷电路打印到滑滑的那一面,然后用这一面扣在覆铜板上,用熨斗加热它就转到pcb上去了,最后用记号笔补一下断线

网友F:
那些插座怎么找啊,我也想改但是买不到插座,自己不知道关键词,买二手模组破烂都要三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些插座怎么找啊,我也想改但是买不到插座,自己不知道关键词,买二手模组破烂都要三十多了 ...

淘宝搜4.2mm连接器接插件端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这个是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搜4.2mm连接器接插件端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2.6f847587oBmR8n&id=6 ...

多谢,已经找到了一家卖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已经找到了一家卖这个的

我用了一些,黑色的教科比白色透明的质量好点,时间长了不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