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联想笔记本电脑电池,自行更换电芯,花时一个小时,最后失败告终

楼主(2020-04-30):
今天心血来,想为老机换个电池
测试两头16.几V,但是装到电脑上,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
是不是我没有焊上中间的平衡线
实是在懊恼的很
电芯为 德朗能 3200   =================================
其实淘宝上也有很多卖成品电池的,号称原装的
但是你到手以后,撕那个贴纸,你就会注意到
原装的贴纸是很精细的自带粘性的很有韧性和柔软的,很难撕下来,外壳做工精细
他那种是硬硬的,用双面胶贴上去的,很容易撕下来,外壳做工粗糙
原装的很难打开壳子,电子是LG 三星 等名牌

淘宝的很轻易打开壳子,壳子里的电芯是三无产品
我曾经拿过几次淘宝成品电池,其中有一次,都是个把月就不行了,换货也很爽快,但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有一次,我生气了,质问,这到底是不是原装,他终于说了,这个价格(80元)100%没有原装
原装的电池,厂家都只有一定量的备用,是备用来返修的
那么多年过去了,留在世界上的一定很稀有,而且价格贵
我算一下也是,4节电池 就要40元,还有外壳,充电板 人工,80元连生产出来都勉强

他说,淘宝上电池99%不可能是原装的
====================================
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自行更换电芯的原因

楼主:
我现在把拆下来的电芯进行测试,都有4.1几V ,我分容一下

网友:
大部分笔记本电池保护板是  是有保护的  内部电芯断电之后 保护板几乎就废了,

网友A:
呃, 这个, 不光是中间线没焊的问题吧, 你换的过程中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 这个, 不光是中间线没焊的问题吧, 你换的过程中断电了??

把那个“吧”去掉,大胆说

网友:
电源芯片锁死了,没法破解。

网友:
任意一根连接电池的线断开(换电池要原电池还能使用,几分钟也行,然后并上新电池再拆旧电池,电池电压也要尽可能一致),则保护板锁死(锁死后不会自动复位,需要一套设备来重新设定参数解锁,最简单的说类似于刷机,要刷一下保护板的信息)

具体的就不说了,从你用的线及问题等,刷保护板的操作对你来说很难,而且成本也够买个兼容电池了

楼主:
看了上面的回帖 想说 真卑鄙

网友:
换电池之前也不上网找找教程就直接换?现在笔记电池基本都带锁,只要一断电就锁死,一般业余的没办法解锁

网友:
断电换电池芯片就锁了,记得有人为此重新刷那个什么EPROM的

网友:
说实话,这种精细活,不是你这种莽夫能干得了的,哈哈

网友:
断电就锁死

网友:
如果是Ti方案保护板!就会锁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上面的回帖 想说 真卑鄙

实践出真知,反正已不能用。拆拆积累经验。

网友:
换之前逛论坛问一下,有经验分享的……

网友:
应该锁死了吧,去电脑城找人解锁啊

网友:
解锁下芯片

网友:
换电池的时候一定不要先断线,并上想更换的电池,包括中间的连接线,都要并,要么换了也白换。

网友:
这个学费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