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3CM宽的排线放入可以开合180度转角要怎么设计比较好?

楼主(2020-04-30):
请教各位坛友3CM宽的排线,放入可以开合180度转角(就像笔记本电脑的开合)要怎么设计比较好?

网友:
你应该把轴径,各部件的空间厚度也标出来,也许大神就直接给出答案了

网友:
类似笔记本就用与笔记本一样的方法呗,软排线卷起来,多卷几圈

网友:
研究一下日本人搞得各种摄像机,那个旋转屏幕从八几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虽然也有坏的断排线,但总体还可以,有的用到坏都没断过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