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源很水的可车载12v20升半导体冷热箱,品牌型号巨奥AJ-20L

楼主(2020-04-30):
之前有新潮的同事买的,人已经走了,东西放在办公室,一直也没啥东西可冷藏的,就闲置了最近把它给拆了,想多半是制冷片,什么半导体都是忽悠人的。拆了果然是

正面流行的玫瑰金

侧面有内凹的提手位

打开可以看到有个隔断,这个格子向下还可以移动一个位置

背面,比较简洁,风扇位比较显眼

靠近了,这里被电源线挡了部分,本别是型号 aj-20l 容量20l. 气候类型 nl是什么意思呢?知道的朋友解答下吧
上面是冷热开关,电源开关,还有个车载12v点烟器的连线接口

开盖子东西就这些东西了,我虽然不专业,但一眼就看到简陋的电源,想那散热片肯定全铝的没有夹铜,后面拆开果然

电源部分及控制部分,就直接12v和220v输出12v电源适配器,通过继电器切换。

好多空位

这里省略了很多原件,保护都都省略了。

这个角度,虽然写着电容耐温度105,但从整体上看,不好说啊质量啊,用85度的来冒充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少一分是一分

这个电源还标着12v7a的功率,就算功率能达到,波纹啊之类的哪些参数应该不好吧,大概是用在制冷片上对那些要求很低吧,反正能用就行的态度,有什么不能用呢?就跟懒人本着将就不打扫卫生一样,有什么脏不脏的呢一个道理

把制冷片上的风扇拆开,发现制冷片黏上面的,通过制冷片对着下面一打开铝块吸热降温,而铝块另一面就是冷藏箱体内。这样就可以把箱体内部温度降低了,但实际效果来说,这个玩意儿要想冰凉起来得很久,没有具体测试过,不过到达预计温度得8个小时以上吧。
另外制热效果没试过,也没有需要制热的东西

这样两块

铝块 好奇怎么固定的

一看箱体内部,哦,螺丝固定的。。

总的来说这货不怎么实用,主要是降温速度太慢了。当初买来就是放快乐肥宅水的。他们走了就荒废了

网友A:
这玩意不是说不能制冷,热端散热好,冷端还是结霜的。问题在于,冷端光靠被动吸热,传热能力(冷却扩散能力)太差,箱体保温能力也很差,导致整体效率极低,降低不了多少温度,还不如正儿八经买个压缩机的小冰箱

网友B:
这种呢主要是适合放国家单位的,放家里电费就是亏的,制冷效率呢大约40%,冰箱之类的效率大约270%,所以你说它冷慢那是夸它了,应该是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呢主要是适合放国家单位的,放家里电费就是亏的,制冷效率呢大约40%,冰箱之类的效率大约270%,所以你 ...

确实很慢 慢的伤心

网友:
好像制冷杯里也是类似楼主的半导体制冷片,只能给300毫升水降温,但降不到冰点。

网友:
亚温带型(代号为S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是说不能制冷,热端散热好,冷端还是结霜的。问题在于,冷端光靠被动吸热,传热能力(冷却扩散能力 ...

达文西:那就买台冰箱把热端放冰箱里

网友:
这东西太耗电了,我的都扔在角落里吃灰。。。。

网友:
把固定螺丝拆了,开个孔,在冷藏室内用大块铝板钻孔跟背面的铝块用螺丝连接,这样会提高导热效率。

网友C:
我记得有一种蒸发式的冰箱的,不知道那种怎么样。

网友D:
应该是吸收式  那个是靠加热实现制冷的  只要有热源 都可以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有一种蒸发式的冰箱的,不知道那种怎么样。

应该比这个好用吧 这个时制冷时间太长了.

网友E:
制冷片就是半导体材料做的不是忽悠人,就像我说玻璃瓶是亚稳态无机聚合物材料宝特一样
关键是当年制冷片刚出现时吹的急速降温,超高能效,超低温度结果现在看个个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制冷片就是半导体材料做的不是忽悠人,就像我说玻璃瓶是亚稳态无机聚合物材料宝特一样
关键是当年制冷 ...

半导体没错 效率就呵呵了。总体这货体验就是降温慢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吸收式  那个是靠加热实现制冷的  只要有热源 都可以制冷

对对对。我记错了。谢谢大佬。